为什么写K9F1G08只能写入520个正确的字符?

楼主(2009-10-04):
采用如下程序来写的, 程序是从SJF2440里拷出来用的.

#define NF_WAITRB()      {while(!(rNFSTAT&(1<<0)));}
           //wait tWB and check F_RNB pin.

static int NF_WritePage(U32 block,U32 page,U8 *buffer,U8 *spareBuf)
{
    int i,j;
    U32 blockPage=(block<<6)+page;
    U8 *bufPt=buffer;

    NF_nFCE_L();
    //NF_CLEAR_RB();
    NF_CMD(0x0);
    NF_CMD(0x80);           // Write 1st command
    NF_ADDR(0);             // Column A[7:0]=0
    NF_ADDR(0);             // Column A[11:8]=0
    NF_ADDR(blockPage&0xff);        // A[19:12]
    NF_ADDR((blockPage>>8)&0xff); // A[27:20]    //

    for(i=0;i<2048;i++)
    {
        if(*bufPt!=gImage_480272[i])     // 这里这段用来证明参数传递过程中没发生错误
        {
            Uart_Printf("error\n");
        }
        NF_WRDATA(*bufPt);    // Write one page to NFM from buffer
        bufPt++;
    }

    if(spareBuf!=NULL)
    {
    for(i=0;i<64;i++)
    {
        NF_WRDATA(spareBuf[i]); // Write spare array(ECC and Mark)
    }
    }

    NF_CMD(0x10);   // Write 2nd command

    Delay(90);       //tWB = 100ns.

    NF_WAITRB();    //wait tPROG 200~500us;
   // NF_DETECT_RB();

    NF_CMD(0x70);   // Read status command

    Delay(1);       //twhr=60ns

    if (NF_RDDATA()&0x1) // Page write error
    {
        NF_nFCE_H();
    Uart_Printf("[PROGRAM_ERROR:block#=%d]\n",block);
    NF_MarkBadBlock(block);
    return 0;
    }
    else
    {
        NF_nFCE_H();
    #if (WRITEVERIFY==1)
    //return NF_VerifyPage(block,page,pPage);
    #else
    return 1;
    #endif
    }
}

调试时发现, 一次写2k的字符时, 只有前 512+8 个字符是正确的, 其他字符写进的都是0, 而且不管怎么改,怎么延时都不起作用.

请教一下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晕~~我当时给一家HK公司准备S3C2413时bios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后来没有仔细分析原因。

最终是用仿真器和bios代码通过USB下载并烧写bios的。

楼主:
我写K9F1208的时候没有问题, 但换到K9F1G08就不行,
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B:
我也碰到过类似情况,每块只有第一页能正常写入
期待答案

网友C:
检查一下地址位吧,1G08与5608地址结构有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