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便宜好买的的12位AD转换IC

楼主(2009-10-04):
请推荐一款便宜的12位AD转换IC

楼主:
ADS7804有哪位买过吗?多少钱一片啊

楼主:
max187有哪位买过吗,单价多少?

网友A:
没有条件限制的话,TLC2543是我见过的最好买的多通道12位串行ADC
MAXIM的IC超级难买

网友B:
要用2543的话,得考虑它的基准电压和线性度

网友C:
大大应该是要做充电器 还是要做小蜻蜓, 需要提出速度和精确度的需求喔.:o

网友D:
什么“小蜻蜓”?

网友E:
个人感觉TLC2543贵了点,零买26元。

网友F:
sonix的 SNAD01, 8通道的12位AD,好像只要几块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