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们

楼主(2009-10-04):
应如何计算EMI滤波电路中电容和电感的计算,跟输出功率有关吗

网友A:
有关系,不过只是个不等关系式。并且和可能的噪声参数有关系。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个关系式。会涉及到很多系数,这些系数是搞科研的成果。

楼主:
谢谢2楼的回答,不过就一般来说,在低频小信号输入的情况下,有没有简单点的电路使EMI降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