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ch375做过U盘读写的高手进来帮小弟个忙啊~~

楼主(2009-10-04):
想做个mp3,但是在读取U盘时有些问题搞不明白,俺知道坛子里高手超多,所以就想请教下嘞   用的ch375芯片  没有用库函数  刚学单片机  弄不明白那高深玩意儿  所以找了很多网友的程序  参照着用  可是有个地方看不明白  就是读取文件内容  那个里面有两个函数  一个叫读取512字节函数  还有个叫读取一个扇区   我感觉好像没什么区别啊
现在已经能用查找函数找到我的mp3文件了   就是读内容不知道怎么读   我把程序贴一点
unsigned char fat_search_file (unsigned char *File_Name,  //要查找的文件名
       unsigned long *Cluster,  //要查找的文件所在簇
       unsigned long *Size,   //查到的文件大小
       unsigned char *Dir_Attrib,//查到的文件属性
       unsigned char *buff)  //查到的文件名称
这个已经能返回正确的值了  就是找到了
下面是读内容的
//读取文件内容每次512bytes
unsigned char fat_read_file(unsigned int Cluster,
        unsigned char *buff,
        unsigned long BlockCount,
       unsigned char *blockserial)

读取一个扇区
unsigned char ReadSector(unsigned long iLbaStart,unsigned char *buf)

我就是不知到这两个函数怎么用  后面的参数怎么填呢  那个地址我从哪里得到呢  求教

网友A:
到南京那个生产CH375芯片的公司网站BBS上看看。网址查一下,我记不清了。

网友B:
肠子兄做过。。。

网友C:
据说375有时候不太**,我用SL811,很好用,推荐一下,网上有现成的软件,读写U盘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关心,问题已经解决了  还是我对文件系统没理解的原因,可就是对U盘兼容太差了

下一步要弄vs1003了  货还没到

想先问下古道版主
给vs1003传送数据的速率怎么设置呢  是把整个MP3文件传给vs1003让他自己鉴定   还是由控制器读取然后控制vs1003?

网友D:
MP3文件的内容从U盘或SD卡中读取后,直接发到VS1003B就行了,它会自动完成所有操作的.但要注意
1.MCU要利用VS1003B的DREQ信号握手线,它为高时就发数据,为低时就等待.
2.先用正妶音测试,再用固化的MP3文件代码测试,最后加载可移动载体(比如SD卡或U盘)测试

楼主:
ok   明白 谢了  那个应该叫正弦;P 貌似原来也见某位大牛说这个字打不出来;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