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的问题,哪位解释下

楼主(2009-10-04):
驱动60颗左右的LED灯,色温在6000K以上,压降3.2-3.4V,我的课程设计,需不需要用到IC驱动呢,可不可以直接整流滤波后输出呢

网友A:
可以整流滤波后直接输出。
不过,电流不得超过LED额定值。

网友B:
直接整流滤波后输出?电压不稳的后果很严重哦。
简单恒流源也要吧。

网友A:
回3楼:
当然了。

网友C:
你还要做电源啊,我当初毕设也做的那个,老实说电源太难做了,就用了开关电源!

楼主:
回3楼:简单恒流源,是指用IC使电路恒流输出吗,那用哪种IC比较好呢,简单又实用点

网友A:
回8楼:
最简单的方法是与LED串联一个电阻,毕竟整流输出的电压变化不是很大,这样的简单电路够用了。
稍复杂一些的方法,是使用一支三极管,发射极串联适当的电阻。

楼主:
谢谢9楼的回答,按你说的串联个电阻的方法,我试了一下,效果还可以,只是PFC才0.4左右,效率太低了吧,有没有提高品质因数的方法吗

网友D:
用boost升压电路,开关频率由555电路构成

楼主:
回11楼,电路本来不是要降压使用吗,用boos升压能驱动电路吗,另外我的意思是说能不能在我原本简单的电路基础上,加个 提高品质因数的电路,使其效率提高

网友E:
现在LED的驱动IC很成熟,就是不知道你的电源是怎么样的.
现在220V交流不需要整流直接驱动的IC也有.

楼主:
回13楼,我采用的是阻容降压方法,整流滤波输出,效率低了低,才0.4多点

网友F:
可直接电容限流,整流滤波驱动,效率可以做得很高。

楼主:
回15楼,能不能具体点说明,怎么提高效率

网友A:
回16楼:
用电容限流,效率自然高,因为除负载(60个LED)外没有耗能元件。
电容降压点LED,可能是电容降压最合适的用途。

网友G:
市面上的LED灯都是采用阻容降压驱动电路,除非你想做成流水行灯而使用IC。阻容降压电路很简单,但要做好,也是很有学问的。很多LED灯在生产后会出现不少不稳定的次品,点亮一段时间后会出现故障,当然跟LED灯品质有关,但如何避免就看你的本事了。这样的课程设计才有价值不是?

楼主:
谢谢各位的提醒,我再去试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