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个可控硅安装在同一个铝散热片上

楼主(2009-10-04):
2N6504是安森美的可控硅,25安培 TO220封装 外观像7805
6个可控硅安装在同一个铝散热片上
因为可控硅背后的那个散热铁片和阳脚连接起来
如果可控硅安装在同一个铝散热片上
,且不隔离开,那么就就相当于把6个阳极经过铝散热片连接起来
但是我的可控硅是分开独立控制,用绝缘云母片也不能隔离开
当然把铝散热片切开6个也可以解决,这样就麻烦
请问如何把6个可控硅安装同一个铝散热片上,且独立分开。

楼主:
用绝缘云母片也不能隔离开
因为可控硅的散热片始终都经过安装螺丝跟其他的可控硅连接起来的

网友A:
安装螺丝加套绝缘粒

网友A:
或则更换其他绝缘封装的可控硅

楼主:
还有这种铁壳的可控硅的一个输出脚是铁做散热的办法就是像上螺丝那样把这个可控硅拧在散热片,但是如果有多个这样的可控硅,那么就相当于把多个可控硅的一个脚全部连接在一起,请问如果把多个可控硅安装在同一个散热片上,且把他们的脚分开

网友B:
这种螺栓式的封装,要使散热器与管子绝缘,比较困难。还不如使用独立散热器。

网友C:
TO220封装垫绝缘片和使用绝缘固定套,当然不要当心强度,螺杆和螺母还是金属的。

网友D:
用绝缘粒固定可控硅要当心爬电距离,一般很难打过3750V高压.

网友E(2014-08-30):
分离散热片!…电器安全系数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