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问题,请各位帮忙看看

楼主(2009-10-05):
#include<stdio.h>
void main()
{
int i,flag=0;
long s;
scanf("%ld",&s);
  for(i=2;i<s/2;i++)
   {
     if(s%i==0)
     flag=1;
   }
  printf("%d\n",flag);
  }
输入1310171
运行结果为何是divided error

网友A:
我觉得是数据类型的问题。
你用一个int 和 一个long 比大小,肯定会出错。
你把int i,flag=0; 改成 long  i,flag=0; 应该就行了

网友B:
i,s的数据内型不一样的

网友C:
我用VC6.0运行楼主的程序,结果为:0
我觉得定义long没什么错啊。不过我觉得有时会出些问题。例如当输入是“2”“3”“4”“5”等时,for(i=2;i<s/2;i++)本身就不符合,所以不进入循环,所以输出flag=0

网友D:
i 和s类型不匹配,而且不知道你的版本中如何处理INT的,如果是short的话,就超出INT范围了(按照你所输入的S)

网友E:
数据类型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