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做硬件的来说应该很重要

楼主(2009-10-05):
滤波电容应该在什么时候加,加多大的,分别是滤什么波的?这对于做硬件的来说应该很重要。

网友A:
加在IC正电源和地之间,104差不多大就都可以

网友B:
HOHO,不好说。同一个地方0.01uF和470uF的可能有差异,330uF和470uF有多大差异?不见得吧?

网友C:
“最简单的做法是在电源入口加电解电容...100~1000U”
电解电容再大点好不好啊,我9V转5V用了个2200uF的电解电容,呵呵

网友D:
104电容加IC的+,-极之间,最好距离IC近点

网友E(2009-11-05):
104并联在IC的VCC端,接地,离IC越近越好

网友E:
另外只要是DC转换的地方都需要加电容,加一大电容一小电容,大电容通低频,小电容通高频

网友F:
加电容是一件很困惑的事 , 要看前面电源的特性, 电容加不好会影响前面的电源的响应,影响他们的匹配补偿电路特性,有的电源厂为你提供电源时,甚至会问你后面加多大的电容。

网友G:
最简单的做法是在电源入口加电解电容...100~1000U
每个IC下面加去耦电容..104..
其他的算另类加法
引用 网友H:

这个入口处的是不是太大啦?

网友I:
等下;电解电容的容量并不是越大越好!这个是肯定的,我试过!
、另外请教:在电源的出口弄个电解的个陶瓷的相互并联来滤波,这样的结构是不是会好一些??

网友J(2009-12-05):
这些都是经验方法,一般不同的芯片因为功耗的不同需要用不同的电容,可以参考IC的DATASHEET。

网友K:
其实好像很少有人说的明白,这算不算中国做东西浮躁,基础薄弱的一种表现?
我一直也是很迷惑中,好多时候就是以“习惯用法”这样的说辞糊弄过去了……
不知有没有大侠能详细解说一下呢?呵呵

网友L:
我觉得这个要计算,功率计,电流计等都要上,得出个频谱特性,再看加多大的电容。
靠感觉,不靠谱!

网友M:
高频纹波滤除 低频纹波滤除 短时间电压跌落的储能 级间去耦
可以大约估计取值 也可以实际计算取值;
只要在合适的地方留了元件位置,大可以调试时再优化取值;
加大容量的要考虑前级电源的带载能力,别一通电“啵”的爆炸了;

网友N:
感觉一下!

网友O:
104应该是叫去耦电容吧?

好像是滤除芯片内的波动对电源的影响,所以芯片的电源引脚一出来就要接一颗104到地。

有的人布板喜欢电源先接引脚再接电容,这样意义就不大了。

网友P(2010-01-10):
电容不贵,,,,,,,,,,,多加也可,,,,看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