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可以认为STM32不存在作为GPIO使用的PD0和PD1?

楼主(2009-10-05):
对于STM32,PD0和PD1被定义为其它用途,故是否可以认为STM32不存在作为GPIO使用的PD0和PD1?

网友A:
存在吧 直接当GPIO使用可以的啊

楼主:
从规格书看,只有这两个引脚的名称为PD0和PD1,其功能均定义为其它功能。

网友B:
存在啊,引脚是可以复用的,看你怎么配置

楼主:
请香版主确认

网友C:
引脚是复用的,只要初始化时,设定为对应的功能,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D:
对于36、48、64脚的封装,这2个引脚默认是接外部晶体的,需要通过设置AFIO_MAPR寄存器的PD01_REMAP进行重映射,重映射之后就可以作为普通GPIO的PD1和PDO使用,进行重映射之前,记住开启AFIO时钟。

对于100和144脚的封装,PD0和PD1是与接外部晶体的OSC_IN和OSC_OUT分离的,不需要进行重映射,可以直接作为普通GPIO使用。

网友(2013-03-21):
引用 网友D:
对于36、48、64脚的封装,这2个引脚默认是接外部晶体的,需要通过设置AFIO_MAPR寄存器的PD01_REMAP进行重映 ...

我好像不用PD01_REMAP 都可以用唉....

网友E(2013-11-13):
48管脚的。PD0,.PD1都做输入检测。结果PD0可以在开始时为高,按键按下变低。而PD1一开始就低。好不容易用推挽把PD0,PD1都搞高,却又检测不到按键高低。尼玛。

网友E:
这是STM32的BUG?????????????????????????????????????????

网友F(2014-03-19):
stm32函数库里面有remap函数, GPIO_PinRemapConfig( GPIO_Remap_PD01 , ENABLE );

网友G(2014-05-11):
学习了,我看datasheet时觉得PD0,PD1可能不能做普通管脚,设计电路时就直接不要这两管脚.

网友H(2014-12-31):
PD0、PD1能做GPIO用么?

网友I:
100脚的正常使用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