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极晶体管和单极晶体管

楼主(2009-10-05):
现在是否全部都改用单极晶体管呢?对比双极的有什么优势了?常用的型号有哪些?谢谢!

网友A:
什么是单极晶体管?

网友B:
是单结晶体管吧?
和双极晶体管是不同的东西

网友C:
是单级吧!

网友D:
和bipolar junction transistor对应的...是fet啊...
要是按载流子来分类FET还真是单极型的

网友E:
好像就是按载流子分类的,三极管是双极型晶体管,场效应管是单极型晶体管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第三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清华大学电子学教研组 编
童诗白 华成英 主编
第23页 双极型晶体管(BJT)又称晶体三极管、半导体三极管等,后面简称晶体管。
第34页 场效应管 是利用输入回路的电场效应来控制输出回路电流的一种半导体器件,并以此命名。由于它仅靠半导体中的多数载流子导电,又称单极型晶体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