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c82G516AF单片机iap功能

楼主(2009-10-05):
我使用过mpc89e54的单片机,可以使用该单片机的iap功能存储我的数据,可是在mpc82G516AF单片机上,无法实现iap功能。
请问mpc82G516AF和mpc89e54有什么不同吗?对应的寄存器地址已经更改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请问LZ,您用什么编程器编程您的程序到MPC82G516A里去的?

这个MPC82G516A芯片好像需要预先配置IAP空间,和MPC89E54的IAP空间从0x4000开始不同。

网友A:
回复 楼主:

MPC82G516A 的IAP出厂设置应该是从0xF000开始,IAP=3KB容量,如果你有U1 writer,可以从上选择MPC82G516A看到,你要使用超过3KB的IAP的话,只好再用U1 writer重新设定咯,不然就要找一下他们的代理帮忙处理了。

网友B:
:victory:楼上正解。

楼主:
回复 楼主:

请问LZ,您用什么编程器编程您的程序到MPC82G516A里去的?

这个MPC82G516A芯片好像需要预先配置IAP空间,和MPC89E54的IAP空间从0x4000开始不同。 ...
引用 网友A:

我是使用8051_OCD_ICE_For_Keil_v2.21,在keil里仿真时下载程序的,我IAP操作的地址空间是0xF000 - 0xF1FF

楼主:
回复 楼主:

MPC82G516A 的IAP出厂设置应该是从0xF000开始,IAP=3KB容量,如果你有U1 writer,可以从上选择MPC82G516A看到,你要使用超过3KB的IAP的话,只好再用U1 writer重新设定咯,不然就要找一下他们的代 ...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查到了出厂设置的IAP空间是从0xF000 - 0xFBFF的3K空间,我的操作空间是0xF000 - 0xF1FF,可是就是无法实现IAP操作。到官网下载了示例代码,也是同样的效果,写完N个数据之后,读出时,数据总是最后一次写入的值,该值我认为是最后一次保存在IFD寄存器当中的。

以下是官网下的示例代码,我只是在主函数把单个写入,单个读出改成多个一起写入,然后一起读出。

///////////////////////////////////////////////////
//
// FILE:       MPC89_IAP_Demo.c
// AUTHOR:     Neo (Hsin-Chih Lin)
// COPYRIGHT:  (c) Megawin Technology Co., Ltd.
// CREATED:    2008.5.20
// PURPOSE:    Demo IAP & UART Function
//
///////////////////////////////////////////////////
//#include "REG_MPC89L51-515.H"
//#include "REG_MPC82L54.H"
#include "REG_MPC82G516.H"
//#define     IAP_ADDRESS     0x1000//MPC89x51
//#define     IAP_ADDRESS     0x2000//MPC89x52
//#define     IAP_ADDRESS     0x4000//MPC89x54
//#define     IAP_ADDRESS     0x8000//MPC89x58
//#define     IAP_ADDRESS     0x1800//MPC82x52 default value
//#define     IAP_ADDRESS     0x3400//MPC82x54 default value
#define     IAP_ADDRESS     0xF000//MPC82G516 default value
void Erase_IAP(unsigned int);
void Write_IAP(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Read_IAP(unsigned int);
///////////////////////////////////////////////////
//
// MainLoop()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AP_Address , Count_Address;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Uart_Data;
    IAP_Address = IAP_ADDRESS;                  //Set IAP start address
P1 = 0x7f;                                  //Turn off all LED
Erase_IAP(IAP_Address);                     //Erase One page (512 bytes)
for(i=0;i<128;i++)
    {
     Count_Address=IAP_Address+i;
        Write_IAP(Count_Address,i);             //Write IAP a byte
}
for(i=0;i<128;i++)
    {
     Count_Address=IAP_Address+i;
        Uart_Data=Read_IAP(Count_Address);      //Read IAP a byte
}
P1=0x00;                                    //Turn on all LED
while (1)
{
;
}
}
///////////////////////////////////////////////////
//
// Function:Erase_IAP()
//  Erase One page (512 bytes)
//
///////////////////////////////////////////////////
void Erase_IAP(unsigned int IAP_Address)
{
IFADRH = IAP_Address >> 8;                  //IAP Flash Address High Byte
IFADRL = IAP_Address & 0xFF;              //IAP Flash Address Low Byte
IFMT = 0x03 ;                               //IAP Flash Mode Table (Erase Mode)
ISPCR = 0x84 ;                              //Enable IAP to change flash
SCMD = 0x46 ;                               //Trigger IAP memory
SCMD = 0xB9 ;
}
///////////////////////////////////////////////////
//
// Function:Write_IAP()
//  Write to IAP address one byte
//
///////////////////////////////////////////////////
void Write_IAP(unsigned int IAP_Address, unsigned char Value)
{
IFADRH = IAP_Address >> 8;                  //IAP Flash Address High Byte
IFADRL = IAP_Address & 0xFF;              //IAP Flash Address Low Byte
IFD = Value ;                               //Flash data buffer
IFMT = 0x02 ;                               //IAP Flash Mode Table (Write Mode)
ISPCR = 0x84 ;                              //Enable IAP to change flash
SCMD = 0x46 ;
SCMD = 0xB9 ;
}
///////////////////////////////////////////////////
//
// Function:Read_IAP()
//  Read one byte from IAP address
//
///////////////////////////////////////////////////
unsigned char Read_IAP(unsigned int IAP_Address)
{
IFADRH = IAP_Address >> 8;                  //IAP Flash Address High Byte
IFADRL = IAP_Address & 0xFF;              //IAP Flash Address Low Byte
IFMT = 0x01 ;                               //IAP Flash Mode Table (Read Mode)
ISPCR = 0x84 ;                              //Enable IAP to change flash
SCMD = 0x46 ;
SCMD = 0xB9 ;
    return(IFD);                                //Return Flash data
}

网友A:
mpc89e54的单片机,可以使用该单片机的iap功能存储我的数据,可是在mpc82G516AF单片机上,无法实现iap功能。

我是使用8051_OCD_ICE_For_Keil_v2.21,在keil里仿真时下载程序的,我IAP操作的地址空间是0xF000 - 0xF1FF
引用 楼主:

所以你的问题是,OCD ICE在keil里仿真时,IAP的操作不行是不?那直接运行呢?
你在MPC89E54肯定是直接运行的,那个芯片没有直接的仿真器。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使用OCD ICE 仿真MPC82G516 会把出厂的IAP配置给擦除,所以要重新配置,记得重新配置后,别把芯片加密了,不然又得重新配置一回!!

网友C:
IAP配置被擦除是不是就是IAP程序被破坏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使用OCD ICE 仿真MPC82G516 会把出厂的IAP配置给擦除,所以要重新配置,记得重新配置后,别把芯片加密了,不然又得重新配置一回!!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重新配置了硬件选项之后就可以了,这个OCD ICE仿真确实好用,不过也会被他害惨的。

谢谢大家的帮忙,现在问题总算解决了。重新配置硬件选项。

网友A:
IAP配置被擦除是不是就是IAP程序被破坏了?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两码事,但是IAP配置被擦除了,还能读得到数据吗?
出厂的芯片是加密的,所以OCD ICE在下载时,会把包括IAP配置在内的Flash擦除所致。

新版本的ISP Programmer可以有选项勾选,保留IAP数据!!

网友D(2010-02-15):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E:
直接U2的ICP升级得了,4条线,还可以烧IAP大小,ISP也可以烧,多爽

网友F:
才了解此单片机!
使用此单片机,如果有stc isp烧写器,仿真买个ocd-ice足够?使用iap 还要买个u2?

网友G(2010-12-16):
回复 楼主:

请问LZ,您用什么编程器编程您的程序到MPC82G516A里去的?

这个MPC82G516A芯片好像需要预先配置IAP空间,和MPC89E54的IAP空间从0x4000开始不同。 ...
引用 网友A:

我使用的是U2编程器。
我也是将page address设定从0xF000开始,但烧入后总不成功
代码基本同7楼,
我只试着只写一个byte,就出现之前的问题

网友H:
回复 网友F:

OCD ICE只是不能脱机,其他的功能都有,涵盖了U1,官网上有最新的固件。还有,IC出厂的时候默认加密的,所以,仿真会擦除整片,包括配置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