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3K3 不能控制PD0

楼主(2009-10-05):
各位强人好, 请问STM8S103K3 的I/O口PD0无法控制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其他7个PD口都很正常
就是PD0不行,不管设置成输入还是输出一直都是高电平.

楼主:
PDO\PB0\PB1\PB2 等几个引脚不正常,它们都是TIM1的复用功能脚,芯片资料上说芯片复位引脚默认为I/O,
我也没有打开TIM1或者ADC,为什么这几个引脚就是不能设置为输出呢?

楼主:
我使用STVD+Cosmic开发,为什么在STVD中的选择芯片STM8S103F3或者STM8S103K3都可以与板上的STM8S103K3连接成功??而STM8S103F3刚好没有PDO\PB0\PB1\PB2 这几个引脚.会不会是选择不了正确的芯片引起的啊

网友A:
在STVD中的选择芯片要正确才可以。

楼主:
跟原厂确认过了,这批样片确实存在这个问题,用的是STM8S103F3的内核,要重新升级才行,要等新的样片才能
开工了,晕倒

网友B:
坚决不做小白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