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起振问题

楼主(2009-10-05):
用了很长时间单片机,但是有一个问题一直都没想过。单片机的最小系统需要加的外围器件很少,其中一个部分就是晶振加上两片电容。单片机是如何起振的,从来没有想过。今天搭了一个单片机的板子,PLCC32的单片机封装。结果晶振不起振。怀疑晶振焊接时被焊坏,换了晶振,后又换了电容。结果都不行。示波器显示单片机上两个接晶振的引脚加晶振和空载时都是高电平,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正常,是不是单片机坏了。手里只有一片该类单片机,无发换。

网友A:
是仿真时还是烧写以后?
或者电容大小是否合适?

网友B:
看情况,芯片坏的可能性较大,51的芯片只要上电就会起振的(不用电容都可以)...

网友C:
基本可以肯定是你的晶振电路有问题

网友D:
有些有内部RC时钟的单片机,需要写寄存器才能启动外部振荡器

网友E:
你的复位脚接对了吗?没接对也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