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为什么我的AVR (Build and run)按键程式就跑飞了?

楼主(2009-10-05):
各位大侠好,小弟新作一个样品,一运行编译键就跑掉了(Build and run),不会停下来,设中断也没用,并且会提示:JTAGICE mkII: IDR event 0x7f. 这种错误,我用回原的旧板就没有,程式我后来作得很简单,就放了几条指令,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在哪些设置的地方我也试过调试,但就是老样子,PCB外围硬件很少,就是与一块LCD相接,IC我重新换过,目标板与仿真接口确定接**确?不知是哪里没置到?还是怎么回事?
我用的ic :Atmega128   软件:AVR studio  GCC
请问出现这样的问题,原因有哪几个方面?谢谢

网友A:
目标板与仿真接口确定接**确?不知是哪里没置到?
这啥意思?不是很明白

楼主:
不好意思,如下是更改:目标板与仿真器接**确,不知是哪里没设置到

楼主:
可以用了,问题出现在哪里还是不太明白,我用的12MHZ,然后在JTAGICE MAKII OPTIONS中把那个频率改为1MHZ,就可以用,等有时间再具体看看是怎么回事,不弄清楚心里放不下

网友B:
应该就是设置问题

网友C:
貌似在哪里见过···同样的原因可以导致不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