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6203的技术性问题,求解?

楼主(2009-10-05):
上图为L6203驱动电机部分(双向控制)
问题一:该图中的5只电容各自的作用是什么?
问题二:如何调整电路能让电机的响应速度提高和电机的力矩提高和电机的转速减少?

网友A:
L6203的规格书上有说明。R38和C11构成snubber network;C9,C10用来确保DMOS的驱动。C7,C8则是旁路VREF,厂家建议0.22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