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添加额外的布线啊?

楼主(2009-10-05):
(无正文)

网友A:
我也遇见过类似的问题,我感觉要修改原理图了哟!现在我推荐你使用altium desiger这个画图软件 它比protel 99 se爽很多!但对电脑的配置有一定的要求。

楼主:
实在不行的话,我就手工焊飞线了!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软件设置的问题,具体的不太清楚

哈哈,用99SE一般都是直接布板子,需要作文档再把schematic补上

网友C:
把需要连接的2个点添加相同的网络名就可以了。

网友D:
修改其中一个焊盘的网络属性

网友E:
分别双击两个焊盘,在net属性里添加相同的网络名。

网友F:
把所有规则关掉试试,

网友G:
楼主可以在tools/preference/option里面interactive ronting项选择aviod obstacle即可。

网友G:
搞错,是选择ignore obstacle

网友H:
这个简单,
你按P  L键就可以直接连了
然后按L
在SYSTEM栏   将DRC   ERRORS  中的勾去掉就行了

网友A:
7楼的说法我完全赞同,我刚试过的,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太感谢7楼的泰山特曲123了!

网友I:
去掉布线规则里的间距选项就搞定了

楼主:
真是八仙过海啊!多谢了!: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