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因为我是女孩让老板轻视

楼主(2009-10-05):
我今年毕业在珠海灯饰电子公司上班,在产品研发部上班,可是我的能力有限,唯一的一个工程师辞职了,还有一个,我不想问他,老板让我看辞职的那个工程师的代码,并且开发这个渐变的灯饰产品,我有好多地方看不懂,我不想第一次就此卡壳了,让老板另眼相看,所以求救大家给我看看
  如果能逐句解释一下,我谢谢你了,并不是都看不懂,看懂的了也是很模糊,我们公司就五六个大程序,也就是五六个灯种,我要把这六个大程序看懂,让后能在基础上修改就行了
/***********************************************************
*项目名称   渐变控制器
*程序编写   ***
*创建日期   2007-4-18
*修改日期   2007-4-18
*程序说明   七彩跳变及渐变
*CPU        STV12C2052
************************************************************/
#include<reg51.h>               /*预处理命令*/
#include<stdio.h>               /*预处理命令用到标准输入输出函数时,就要调用这个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1Byt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数型  2Byte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无符号整数型  4Byte
//**********************************************
sbit  R1=P3^7;
sbit  G1=P3^5;
sbit  B1=P3^4;
sbit  biaozhi=P1^7;
sfr   AUXR=0x8e;
sfr   P1M0=0x91;
sfr   P1M1=0x92;
sfr   P3M0=0xb1;
sfr   P3M1=0xb2;
// sfr   WDT=0xe1;  //看门狗
//**********************************************
//  interrupt 0=外部中断0  1=定时器0中断 2=外部中断1  3=定时器1中断  4=串行口中断
void YIANSHI(uint);//延时函数声明
void YS(uint);
void TMRJIA();
void TMGJIA();
void TMBJIA();
void huayang1();
void huayang2();
void HL();
void LH();
//**********************************************
uint TM0,TMR,TMG,TMB,acc,i;
uchar a,ADD,WDTTMP;
uchar XS[10];
uint DE,bz2;
uchar JISHU;
uchar JISHU1;
bit bz1;
bit bz3;
//**********************************************
void main()
{

  AUXR=0x40;   //设置定时器为1T
  TMOD=0x15;   //定时器方式设定
  SCON=0X50;   //串行口控制
  TL0=0xcd;
  TH0=0xff;
  TL1=0x00;
  TH1=0x00;
  TR0=0;       //定时器0使能
  TR1=1;       //定时器1使能
  IT0=1;       //INT0触发方式    IT0=0 低电平触发  IT1=0 下降沿触发
  IT1=0;       //INT1触发方式    IT1=0 低电平触发  IT1=1 下降沿触发
  EA=1;        //全局中断
  ES=0;        //串行口中断
  ET1=1;       //定时器1中断
  ET0=0;       //定时器0中断
  EX1=0;       //外部1中断
  EX0=1;       //外部0中断
  P3M1=0XF0;
//  WDTTMP=0X3F;
//  WDT=WDTTMP;
  TMR=0;
  TMG=0;
  TMB=250;
  XS[1]=250;
  ADD=P1;
  ADD&=0X7F;
  while(1)
  {
    if(biaozhi==1)
    {
      if(JISHU1==1)
      {
        if(bz3==1)
        {
         bz2++;
        if(bz2==3) bz2=0;
        if(bz2==0)
        {
         XS[1]=250;XS[3]=0;
        }
        if(bz2==1)
        {
         XS[1]=0;XS[3]=250;
        }
        if(bz2==2)
        {
        XS[1]=250;XS[3]=250;
        }
        bz3=0;
        }
      }
      else {bz3=1;}
    }
    else
    {
     if(JISHU1==1)
     {
       if(bz1==0)
       {
         HL();
         bz1=1;
       }
       else
       {
         LH();
         bz1=0;
       }
     }
    }
  }
}
//*****************************************
void YS(uint b)         //延时   延时时间约等于10个机器周期*b
{
  uint a;
  for(a=0;a<b;a++);
}
void YIANSHI(uint b)         //延时   延时时间约等于10个机器周期*b
{
  uint a;
  for(a=0;a<b;a++)
  YS(12000);
}
//*****************************************
void TMRJIA()  //分段延时
{
          if(TMR<=5)
         {
           YS(10000);
         }
         if((TMR<20)&(TMR>5))
         {
           YS(6000);
         }
         if((TMR<=60)&(TMR>=20))
         {
           YS(3000);
         }
         if(TMR>60)
         {
           YS(1000);
         }
}
void TMGJIA()  //分段延时
{
          if(TMG<=5)
         {
           YS(10000);
         }
         if((TMG<20)&(TMG>5))
         {
           YS(6000);
         }
         if((TMG<=60)&(TMG>=20))
         {
           YS(3000);
         }
         if(TMG>60)
         {
           YS(1000);
         }
}
//*****************************************定时器中断
void DSQ()interrupt 3
{

  TR1=0;
  TL1=0X00;
  TH1=0XFE;
  TR1=1;
  if(XS[1]==0) R1=0;
  else
  {
    if(TM0==0) R1=1;
    else
    {
      if(TM0<XS[1]) R1=1;
      else R1=0;
    }
  }
  if(XS[2]==0) G1=0;
  else
  {
    if(TM0==0) G1=1;
    else
    {
      if(TM0<XS[2]) G1=1;
      else G1=0;
    }
  }

  if(XS[3]==0) B1=0;
  else
  {
    if(TM0==0) B1=1;
    else
    {
      if(TM0<XS[3]) B1=1;
      else B1=0;
    }
  }

  TM0++;
  if(TM0>254) TM0=0;
}
//*****************************************计数器中断
void JSQ()interrupt 0
{
  JISHU++;
  if(JISHU==50)
  {
    JISHU=0;
    JISHU1++;
    if(JISHU1==ADD)  JISHU1=0;
  }
}
//****************花样1******************
//************花样2**************************
void huayang2()
{
      DE=ADD;
      ET1=1;
      XS[1]=0;
      XS[2]=0;
      XS[3]=0;
//红
//******红-》蓝
      TMR=250;
      TMG=0;
      for(acc=0;acc<260;acc++)
      {
        if(TMR!=0)
        {
         TMR--;
         if(TMR>250) TMR=250;
         XS[1]=TMR;
         TMRJIA();
        }
        else YS(300);
//绿
         TMG++;
         if(TMG>250) TMG=250;
         XS[3]=TMG;
         TMGJIA();
      }
      YIANSHI(DE);
//******蓝  -红
      TMR=250;
      TMG=0;
      for(acc=0;acc<260;acc++)
      {
        if(TMR!=0)
        {
         TMR--;
         if(TMR>250) TMR=250;
         XS[3]=TMR;
         TMRJIA();
        }
        else YS(300);
         TMG++;
         if(TMG>250) TMG=250;
         XS[1]=TMG;
         TMGJIA();
      }
      YIANSHI(DE);
}
void HL()
{
      XS[1]=0;
      XS[2]=0;
      XS[3]=0;
      DE=ADD;
      ET1=1;
      TMR=250;
      TMG=0;

      for(acc=0;acc<260;acc++)
      {
        if(TMR!=0)
        {
         TMR--;
         if(TMR>250) TMR=250;
         XS[1]=TMR;
         TMRJIA();
        }
        else YS(300);
//绿
         TMG++;
         if(TMG>250) TMG=250;
         XS[3]=TMG;
         TMGJIA();
      }
}
void LH()
{
      DE=ADD;
      ET1=1;
      TMR=250;
      TMG=0;
      for(acc=0;acc<260;acc++)
      {
        if(TMR!=0)
        {
         TMR--;
         if(TMR>250) TMR=250;
         XS[3]=TMR;
         TMRJIA();
        }
        else YS(300);
         TMG++;
         if(TMG>250) TMG=250;
         XS[1]=TMG;
         TMGJIA();
      }

}

网友A:
好长,比较长...

网友B:
呵呵,这样的程序,看不懂反而是好事。。。

网友:
对自己有信心点,这样的程序从零开始也要不了几天就能修改了,人家说依葫芦画瓢,但这个瓢的样子真不是太好,凑合着用吧。看见那几个眼屎我就有杀人的冲动

网友C:
我也是珠海的,这个程序也是新手写的吧;不值得你在上面花时间研究.

网友:
新手有个样板照着改还是要轻松点,否则那几个寄存器都不知道怎么配

网友D:
我今年毕业在珠海灯饰电子公司上班,在产品研发部上班,可是我的能力有限,唯一的一个工程师辞职了,还有一个,我不想问他,老板让我看辞职的那个工程师的代码,并且开发这个渐变的灯饰产品,我有好多地方看不懂,我 ...发表于 2009-10-5 23:07
其实,看产品规格书,自己重写,要比修改别人的好N倍。不外乎就一个初始化寄存器,一个中断处理,一个控制程序。

网友E:
参考一下他的思路  还是自己写比较好

网友F:
楼主留个联系方式啥的,交流交流吧。

网友G:
LZ 那女的说事??太假了吧,真能编故事

网友F:
应该不是假的吧,没必要吧。呵呵

网友H:
c8051?呵呵,就用过一次,忘记得差不多了,是不是还不确定

网友I:
要先知道这个程序是在做什么,实现什么功能。其次,看这个程序流程图。这样才能看懂他的程序。如果只把这个程序按c语法逐句解释一遍的话,你还是不清楚这个程序的功能。因为按c语法解释有时可能只解释到字面意思,没有解释到逻辑含义,逻辑含义在流程图里。

就相当于看一个电路板一样,要先看逻辑框图,再看原理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能说说原因吗?谢谢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 你,但是我现在弄不到流程图,谢谢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为什么要编故事,你们都是怎么想的啊,我是真心请教的,但还是谢谢你

网友J:
建议!

看这个程序还不如你自己在写一个``拿着产品说明书``有些什么要求``自己在画一个流程图``
对首流程图再一步步的编写```花不了多少时间```反而比你去看他的学得快些```

网友K:
我是刚学单片机,这长串程序一看就晕了:(

网友L:
看来mm是很痛苦了,心情完全可以理解

不要寄希望于别人,自己多下点功夫,51其实很简单,

单片机这玩意,有个仿真机,你把程序单步运行几次,然后把你的灯放旁边观察,程序很容易就明白了,况且这个程序就这么几行

网友M:
自己慢慢看是能看懂的,我之前也是看别人的程序,看得多了就懂了,先大概的功能搞明白,然后再研究细节!

网友N:
可以聊聊,QQ:87396021

网友O:
这种小程序自己写也就是几天的时间,一个星期不到,5天最多最多了

网友O:
楼主做我女朋友,我帮你完成全部所有的事情^_^

网友P:
女孩两字引来好多好多狼啊。。。  007这狼如今还学起装深沉装腼腆啦。LS这狼倒是很直接。。。  嘎嘎。。。  换成个“小弟不想被BOSS轻视,请各位帮我分析下程序”  肯定砖头可以盖别墅。

网友P:
说不定就是个人妖,嘎嘎,21这样的可多了。沈童鞋到时候就惨落。。。

网友Q:
楼主每个帖子都在刻意强调是MM,我用QQ搜索楼主ID,才发现是人妖。

网友R:
51的程序而已。找书看看。两天就能看懂了。相信我。

网友P:
都说啦21盛产人妖,靠,连最女人的123JJ都是人妖,被俺发现了还恼羞成怒。再不信21的“mm”了。。。

Y们见到mm就屁颠屁颠的。

网友:
你这个 黄芪
真是个坏蛋

网友S:
恭喜,这样的程序看不懂说明你自己的思路不像原作者那样混沌

楼主:
回复 网友P:
什么啊?

网友T:
LZ就这么轻易的把公司的程序拿到论坛上来了啊???????????????

虽然现在只是个小项目的程序,难保以后不把什么公司的核心机密也搬到论坛上来啊

……………………………………………………………………………………

网友L:
哈哈,我也有LS的想法

公司的代码随便就能贴到网上

网友P:
果然把123勾出来了。。。   mm不要乱叫别人坏蛋好不,好暧昧的。。。俺很清白呢。。。

晕,咋又冒出个男123啊。。。

网友P:
又见这一对忽悠王扎堆,,,MP老大和007小子

网友U:
这程序怎么也不分块的啊
叫人怎么看啊

网友V:
建议买个单片机开发板,学学编程,一个星期这个程序就能看懂了!

网友W:
呵呵,厉害啊,我有问题的时候也只敢拿部分出来问,
其实51的比较简单的了,有时间研究别人的代码,还不如自己重新编写,
加油

网友X:
自己写一个好了。

网友Y:
初步看了下,比较简单的程序。。。

网友Z:
郁闷中,这么新的手居然也能找个写单片机程序的工作。

网友AA:
从毕业到现在没搞过单片机了,都快忘了~

LZ加油吧!

网友AB:
女孩子做这个的还真不多,把一个一个函数搞清楚就可以改了,

网友AC:
看到这样的帖子,这样的程序。
我真的感到自己是委屈的,而且我的待遇不是很好呢
唉________________

网友AD:
别委屈了
老鸟都是新鸟长的呀

网友AE:
这个问题很简单,首先你要知道彩色渐变的原理,再来看这个软件,就很容易看懂;如果不知道渐变的原理,就很难看得懂的。
我们的网站www.mcu-club.com 刚刚建起来,里面有一个城市灯光控制器学习套件,里面有介绍这方面的原理,请访问参考。
   欢迎各位上我的网站探讨有关MCU单片机的技术问题,我将热忱回复!大虾XuLunHuang

网友AF:
好羡慕楼主,可以以这样的水平接手这样工整的程序。

网友AG:
果然系人妖,ID号即为其QQ号,此QQ号料显示河南新乡人刚毕业且做LED灯饰的,空间有照片哦,有点像葛优,沈洁你找他做女朋友真是赚大啦,哈哈~~~

网友AH:
果然系人妖,ID号即为其QQ号,此QQ号料显示河南新乡人刚毕业且做LED灯饰的,空间有照片哦,有点像葛优,沈洁你找他做女朋友真是赚大啦,哈哈~~~
引用 网友AG:

能给我点面子不?
直接问你们又不回复,我也是被逼无奈啊

网友AG:
能给我点面子不?
直接问你们又不回复,我也是被逼无奈啊
引用 网友AH:
;P

网友AI:
女孩吗?为啥不是女人?

网友AH:
女孩吗?为啥不是女人?
引用 网友AI:

楼上的,你就别跟着搅和了,80岁的老太婆也是女人,还不如说帅哥好

网友AJ:
ls有道理

楼主:
很快你就会发现你身边的很多人怎么素质这么低,这么俗

网友AK:
看别人的程序真的有点晕,特别是一些思路乱的程序就更晕了。还是根据产品功能自己写一个吧。

网友AL:
不想被别人轻视只能靠自己的努力,要求别人给你做每一行程序的解释既不合理于己更无益,做人做事不能只顾眼前,凡事有道。至于“素质”问题,网上冒充女性骗取别人同情其本身就是素质非常低下的表现,人格尊严值可以说趋于零,正是有此低劣的行为才导致一些网友的反应过度,因为这种事确实不罕见,如果楼主确实是mm且具理性,那就应该以正确的态度面对,其它起哄的也适可而止,对待假mm以及拿无耻当个性的垃圾,最佳态度就是不予理睬,否则只会多一个“芙蓉dd”。
就楼主求助的内容而言,不论楼主是男是女都不应当如此,所谓缺什么补什么,有压力才有动力,当你自己努力过,找到具体的问题点时自然会有人相助,至少俺给网友答疑解惑根本不看ID,更不会因性别而有区别对待。

网友AF:
LS在理。楼主还是自己努力吧。大家上网更多是来放松的,而不是来做义工的。

网友AM:
"善良的老百姓"些有被“女孩”给忽悠了...;P

网友P:
嘎嘎,对21的“mm”,,,不要太信。。。

网友AN:
囧,差点被骗了~~~

网友:
大家都说的很有道理啊     我觉得是还是自己学自己写比较好

网友L:
晕翻

是不是太那啥了

胃开始翻江倒海

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