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的GPS对移动基站依赖有这么大么?

楼主(2009-10-06):
我去香港一过海关,GPS就收不到星了,里面放的是香港的和讯SIM卡,甚至我在太平山顶都提示“请不要在室内或封闭地区使用”,晕!!在海关换了内地卡也不行,一出海关就全好了,我今天又把内地卡拿出来在阳台上试了,也 收不到星,现象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啊 ?GPS不是全球通用的吗?离开移动基站就不能用了?我用的是诺基亚6220C,大陆行货.

网友A:
应该是设置问题,GPS与网络无关。

楼主:
我再研究一下吧

网友B:
GPS哪来的SIM卡?
显然你的描述与你实际不符。

楼主:
gps当然是 不用SIM卡的,我 是把手机的SIM卡一取掉,GPS就收不到星了,狂郁闷

网友C:
看了下你的手机介绍,你这个手机支持那个所谓的AGPS的,就是通过移动基站协助定位,所以你是不是设置的不对,选了AGPS,所以SIM卡没了信号就没了!
没太细看这个手机是否支持真GPS,按说应该支持吧。。。
现在手机真是又便宜又好啊...500万像素、蔡司镜头、氙气闪光灯、GPS......
去年买了部佳能还1300多呢,效果又差后悔死了。。。

网友D:
agps是要钱的。是我肯定不会用agps功能

楼主:
流量很少,一次2-4K,我 办了10块钱包300兆的套餐。

网友E:
把 SIM 卡取出来 都能定位的啊。 汽车上的专业GPS仪器用的手机上GPS一样接受芯片,哪里有什么SIM卡?

楼主:
刚才在大街上试了,把SIM卡拿出来也是可以定位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在香港不好用。

网友F:
应该很简单,,,香港不是移动基站,所以你那地图没法核对数据...

通过移动基站定位是根据接受到的几个基站信号的强弱判断到各基站的距离,然后在数据库中找到各基站的坐标,就算出来了...     显然,香港的基站不再数据库内...

网友F:
就算是基站定位,应该也和SIM卡无关的。只是个软件设计人性化问题.以前手机开机就一定在线,不放siim卡就无法开机. 现在有飞行模式,可以开机又不让人找到,除打电话外一切功能正常。

网友G:
楼主你的那个6220C没有内置GPS模块的,它仅仅是支持AGPS,
AGPS是通过GSM的基站定位的。
所以如果网络支持的话就无法使用了。

我的多普达P660是内置GPS的。没有网络也一样可以用。

楼主:
NOKIA6220C内置GPS是没错的,不光是AGPS,

网友G:
GPS设置。进入 功能表>设置>手机设置>常规>定位>定位方法 看是否选中了“网络辅助GPS”,这个就是开启AGPS功能的。
把AGPS关掉。

网友G:
500万像素GPS智能诺基亚6220c仅1350元. 诺基亚6220c可以看作是诺基亚N82的简化版

真便宜啊。

网友H:
开通AGPS后,GPS设备的首次定位时间会大大缩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