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电子字典方案

楼主(2009-10-06):
客户的要求:

1)概述:输入对应的索引号,显示对应的资料,资料以文字为主,字数不限。显示屏最少显示两行,可以翻页,要有两个功能键,上一页下一页。索引为三位数,到150就可以了。
2)资料输入方式:资料的输入可以考虑由我方自己录入,做个接口,有通信协议,很通用的就可以了。也可以由我方提供资料,你方代为录入。

3)产品操作步骤:按数字键输入索引号,再按确定,显示资料,如果资料不只一页的话,按下一页显示下面的内容。期号输错的话,按删除(删除一个数字或是全删除都可以)可以重新输入。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搞成滚动的形式,按下一页,显示下一行的资料。

客户需求分析
1)根据概述,硬件至少需要如下:
a.数字按键:0~9
b.功能按键:上页、下页、第一页、最后一页、删除、确定、开/关机
c.单片机最小系统
d.外部FLASH,容量=150(索引)*3000(汉字/索引)(大概)*2(byte/汉字)
e.两行液晶显示屏12232,价格可以便宜点
f.字库芯片,可以考虑不使用字库芯片,把字模写到FLASH里面
g.备注:如果采用带字库的12864液晶,分析下成本差距,性价比等
h.供电方式,直接采用外接直流5V
2)根据输入方式,分析
要有一套与计算机通信的协议,可以通过计算机软件直接读取或者写入索引与其内容。
考虑成本问题,可以使用232的通信方式;
3)根据产品操作步骤,分析
a.索引通过按键输入,第一页时候按上页,则到上个索引,最后一页时候按下页,则到下一个索引;
b.进入浏览后,出了上页、下页切换显示内容外,还要可以通过输入页码,直接跳转到指定的页码,通过第一页、最后一页这两个按键实现索引内容的区间范围;
c.删除、确定、开/关机这些都是常规按键,好理解。

整个项目重点在于:
1)FLASH容量的选择
2)带字库的液晶与不带字库的液晶两种方案上成本的分析
3)软件结构与通信协议设计

我的项目分析如上

期待其他更好的分析

网友A:
如果重点不是在硬件降成本的话,考虑直接用PDA开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要在硬件上考虑成本的

网友A:
FLASH可以考虑用SD卡,成本低。
液晶带不带字库的成本差不多。

网友:
更重要的是数据的查找方式与硬件资源的充分利用。要知道现在市场上的电子词典都有百来块的,如果是商用的话由不得你乱用硬件,都得是挑最便宜的选,啥操作系统等东东最好还是不要奢望了,最好是汇编搞定,MCU用8位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数据的查找等是很重要的问题了,规范不好找半天才找出数据出来,估计早被客人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说的有道理
得要规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