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3的电气特性指标一问

楼主(2009-10-06):
翻阅STM8S103的中文数据手册,在表17中给出的‘所有I/O和控制管脚上的总注入电流’的参数值为最大+/-20mA ,请问:这个参数的意思是否代表着STM8S103的所有IO口的总输入电流之和<20mA呢?

网友A:
看到这种奇怪的事,第一反应就是去翻阅下英文原版。
翻译出错是正常事,ST似乎不对中文资料负责,呵呵。

楼主:
呵呵,有中文资料就不看E文的,没有中文的才看英文的。

网友B:
英文资料上说:
IVDD   Total current into VDD power lines (source)     100mA
IVSS    Total current out of VSS ground lines (sink)      80mA
IIO      Output current sunk by any I/O and control pin         20mA
IIO     Output current source by any I/Os and control pin   - 20mA

网友C:
也就是说译者认为any是“所有”

嗯……: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