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se中示波器的使用!

楼主(2009-10-06):
各位大家好,我在用protuse进行仿真时用到了示波器,在测量波形时怎样看它的详细参数,比如最大值,最小值,周期等一系列的参数?

网友A:
用数字的呗

楼主:
在protuse中就那一种示波器呀!数字示波器在哪个地方哟!才开始学习有很多不懂,望谅解!谢谢!

网友B:
1、根据刻度盘去数显示界面的格子
2、点击cursors,之后鼠标放在显示界面就可以看到鼠标所在点的时间、电压值,单击鼠标左键则会在界面建立一个检测点,想建几个点都可以    (建立检测点后,纵横两根线都可以移动,移动线就可以看最值了)

除了auto、cursors按键,还有一个按键就自己体会吧

楼主:
哦 原来是这样的呀!太感谢了哈!还有一个one-shot按键就相当于分步测量把,相当于调程序的单步运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