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12DC-24DC逆变器设计

楼主(2009-10-06):
以前没有接触过电源的设计,而现在的工作要我设计一个12DC转24DC的逆变器。要求转换率有90%左右,输出电流1A左右,就这些要求。希望各位大虾指点指点,谢谢了!!!
      要是那位有相关的原理图,希望能发一份给我。我的电子邮箱为:yjsstk@163.com.

网友A:
1、这不是逆变。所谓逆变,是指DC-AC变换器。
2、根据输出功率和供电电压,建议使用UC3845芯片。该芯片是为隔离型电源设计,但若不要求隔离,同样适用,且电路更简单。典型电路,在datasheet里面就有。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我做的这个升压器要求比较简单。我先试试看用MC34063做看看

网友A:
34063必须扩展,外加功率管。
34063性能也相当差。

楼主:
嗯。34063不扩流的话也就200MA左右吧。
不知扩流之后能不能做到1A呢?

网友B:
要求转换率有90%左右,输出电流1A左右
*****************
34063困难

楼主:
唉……以前没做过这方面的东西,只是看到网上34063的资料比较多且电路较简单,所以才想用它来做。
    现在还没确定方案呢。那位大虾能给我提供下方案?谢谢了!!

楼主:
找了一个FP5138的芯片。看了PDF,用它能做到我的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