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怎么看待SOPC的啊~~

楼主(2009-10-06):
刚接触FPGA,比较复杂啊~~~
一直有一个问题,现在的FPGA的厂商都会提供一些软核,比如ALTERA的NIOS,各位已经参加工作了的牛人是怎么看待这些软核的呢?好像学校还有人研究,不过工作中用的不多是么?
如果是的话,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呢?
对SOPC的未来大家怎么看呢?

网友A:
概念出来5年了,应用很成问题。

楼主:
那请教下楼上,应用很成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也刚接触过一点,似乎成本较高,开发困难,编译时间很长,是么?
是不是还有其他问题呢?

网友B:
成本是比较较高,
开发到不见得有多难,
编译时间是很长,这些是他的缺点.
但是,他可以在一个芯片中实现逻辑和MCU集成使用,系统稳定,单芯片解决方案!

网友C(2010-09-14):
关于这点我也挺疑问的,概念早就有了,但应用好像不是那么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