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elan的单片机用的晕啊

楼主(2009-10-06):
ram分bank,每个bank才32字节,大一点的数据块还要跳来跳去的。rom分page,这个好搞点,毕竟每个page有1k。
最近发现查表也挺麻烦的,别的都是db xx搞定,而emc没简单的读rom指令,只能通过retl来。对于表格数据量比较多的程序来说就是噩梦。有什么简洁的方法查表?

网友A:
写一个宏定义

楼主:
版主能说清楚点吗,没明白具体意思?
能否举个例子

网友B:
还好你没有用Microchip的PIC16C5x,要不然你更晕

楼主:
怎么个晕法,楼上描述一下

网友C:
开始都晕,晕着晕着就好了。

网友D:
那些mini型的MCU本来就是被设计用来做小家电用途的,几毛钱的单片机78P153等。
而一些复杂的应用,自然就难以胜任了。
MCU选型要 不用贵的,只用对的。

楼主:
现在很晕,用EM78M680。
RAM分块实在太小了,200多个字节的RAM被切成10个块,大一点的数据包都要被切成几块存放,繁琐,最后被切成七零八落的。
USB 端点0 只有8字节,而应用中端点0输入输出字节都可能>32字节(分批传输同时还要忍受RAM换来换去),哎,难受。
表格多,没简洁的读ROM指令

网友A:
db  macro  x1,x2,x3,x4,x5,x6,x7,x8
    retl  x1
    retl  x2
    retl  x3
    retl  x4
    retl  x5
    retl  x6
    retl  x7
    retl  x8
endm
;;;;;;;;;;;;;;;;;;;;;;;;;;;;;;;类似

楼主:
别先卖广告塞。
EM78M680的无法回送零长度字节包,我是这样处理的,当接收完主机SET 包之后,切换到EP0 IN FIFO,不写RD,直接置缓冲区有效(BS RA,4)但奇怪的是如果是8字节的SET包,则能回送null_packet,如果>8字节,当读取完毕后,就无法回送null_packet

网友E(2009-12-03):
const <variable name>;
用const语句就可以把资料放入ROM,可以用数组查询,便于查表

网友F(2010-05-23):
:LPIC16F5X。。。翻页翻过来翻过去,程序页面还要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