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PCB必备技能:如何将喜欢的图片、汉字文字导入PCB

楼主(2009-10-06):
    凡是绘制过PCB的都应该知道,几乎所有的PCB制作工具(如Altium系列、PowerPCB等)都不支持直接在PCB中添加中文汉字的。如果能把自己的名字汉字加到自己辛苦绘制好的PCB中必将会是一件很值得兴奋的事情。
    心动不如行动,这篇**就是向你展示如何在PCB中添加自己的名字(当然,自己喜欢人的名字也行啦~~O(∩_∩)O~~)和公司**、图片。方法虽然简单易学,可是效果却不同凡响啊~~
    废话不多说,先上图!!

图1简单的效果图

图2制作好可以普遍移植、使用的库文件

一、所需软件
1 BMPtoProtelPCBfor Windows v2.0(支持迅雷下载哦~)
2 Windows画图软件(没骗你,有画图软件就够用!!)
3 Altium系列软件(99SE以上版本,DXP2004、ALTUIM DESIGNER、SUMMER 08、WINTER 09均可)

二、制作步骤

攻略一、将自己的名字导入PCB

Step1、制作文字的BMP位图。
打开开始附件里面的【画图】工具,选择文字工具,添加文字
例如“流氓兔”,字体选择楷体,字号大小为48,加粗

图3编辑文字

保存文件,选择单色位图

图4保存选择单色位图

Step2、利用BTP软件(BMP to Protel PCB)将做好的单色bmp转化为Pcb文件。
运行btp软件。这是一位热心的网友开发的,很小的,但丝毫不影响他强大的功能。

点击【文件】找到刚刚保持好的bmp文件,而后点确定;

图5找到图片

可以看到图片的预览

图6需要转化成PCB图片预览

选择【参数】按钮,因为我们所做的文字图片主要是印刷在丝织层(Top Overlayer)的,在这里我们也选择
Top Overlayer。下面的线是指放大倍数,在此我们选择

2;点击确认退出参数设置;

图7参数设置

这一切做好后点击主界面的【转换】,选择生成文件的位置,等待软件转化;

图8转化

转化结束后,在刚刚选择生成文件的路径下会看到生成的Pcb文件。

Step3、查看已经制作好的文字或图片的Pcb
运行Pcb软件,打开刚刚生成的.Pcb文件。可以看到该文件中有一个名字为BMP1的元件,而元件就是我们一开始制作的bmp位图的PCB图!!自己的名字汉字也就产生了!

图9生成的含有文字元件的PCB

(提示一下,由于生成的文件是.Pcb文件,双击不一定能直接打开,所以需要先运行
Pcb软件,然后在Pcb软件中的File菜单下打开文件。如果有提示,如图,则只需一直点下一步即可。)

图10低版本的导入向导
到此为止,目的是达到,如果需在某个Pcb中加入这几个文字,只要将它拷贝过去就行了。如果想更方便可以把它做成库的文件,在想使用的时候把它当做普通的元器件放置到Pcb中。
在这儿也说一下前面一些参数选择的原因。
1磅=1英寸/72=2.54厘米/72≈0.0353厘米.
48磅=0.0353厘米×48=1.6994厘米1.7厘米.
如果选用1”的话生成的元件的高度大概是60 mil≈1.47mm,而我们常用在PCB上的designator基本上都是60mil的,显示英文字符还凑合,显示汉字就有点不够了,所以选择线为“2,生成字元件的高度在120mil ≈ 3mm,就差不多了。字体选粗楷体,这样生成的字元件会更充实些。我也尝试过其他的字体,经验所得是粗楷体最合适。

Step4、制作文字或图片的Pcb库。
单击选中,使用快捷键Ctrl + C复制元件(或使用工具栏上的复制按钮);复制后鼠标光标变成十字,单击一次十字消失(切忌不可单击右键,否则复制实效!!)

图11复制元件

新建一个名为【文字和**.PCBLIB】的Pcb封装库文件,打开PcbLibrary控制面板。(如果没有就点开屏幕右下角的PCB菜单,里面有个PcbLibrary就是了。)

图12打开PCBLIB控制面板

在元件区域【右键】——【Paste 1 Components】

图13粘贴创建库的新元件

这时就能看到中间的工作区域已经我们想制作的元件了,pcbLib的控制面板里面也会对应多一个软件的信息。双击BMP1,弹出PCB库元件参数信息,修改一下,取个名字吧,就叫“流氓兔文字”。

图14修改库中元件参数

保存此库文件。这样,一个名为“流氓兔文字”的Pcb元件封装就完全做好。下次需要使用的时候只要install
这个“文字和**.PCBLIB”库文件就可以使用这个元件了,很方便的,而且可以copy到任何电脑上使用哦~~

攻略二、将自己喜欢的图片、公司的**导入PCB

有了前面的讲解,估计大家基本都明白了。原理也是一样的,工具也是上面所讲的。需要注意的一点的是图片选择不能太大,最好在20*20 mm内的图片、否则图片太大DXP之类的软甲在处理其数据信息时会很吃力的。其步骤同制作文字的Pcb也几乎一样的,不同的是在第一步制作图片的BMP位图的时要将图片“二值化”,即将图片转化为单色图片。这个也可以不处理,但是在保存时一定要选择单色位图。其他步骤同A中所讲一样。

图15待转换的图片

图16制作好的图片库文件

网友A:
mark
如何将喜欢的图片、汉字文字导入PCB

楼主:
mark
如何将喜欢的图片、汉字文字导入PCB
引用 网友A:

你好 我是新人 不知道你说的意思?**作的有不妥的地方么?

网友B:
MARK

前面弄过几个版本的BTP,结果都只能转到TOPLAYER,不能转到TOP OVERLAY,郁闷坏了

网友C:
看不到图。
另外,DXP及以上版本都是支持直接放汉字的。
图形的话有很多软件(大多是为了抄板目的)都可以转,比如BMP2PCB。
在这个基础上,如果简单图片比如公司**之类的,用软件自带工具(多边形、直线、圆等)可以描画下来。这样可以省文件大小。
P.S. 最好不要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板子上。

网友B:
晕,为什么我的下载下来不能运行?

双击之后就“叮”的一声,什么也没出来

网友D:
牛人,咱往死里顶!:victory:

楼主:
8# lelee007 我刚刚就是用这个地址下载的,很好用的
http://down.icembed.com/Btp.zip
要是实在不行你试试其他btp,迅雷里面很多的

楼主:
7# cubasa 可以直接写么?你说的是注释吧?
这篇日志是我在准备电子设计大赛的时候写的,现在也没有在画过板子;
觉得你人很不错,交个朋友吧

楼主:
5# lelee007 不好意思,才回复,这款是可以用的
http://down.icembed.com/Btp.zip
我就在用的

楼主:
4# atao_aping :loveliness:

网友E:
不好意思,LZ,如果第一个软件不大的话,能发一份到我的邮箱吗?谢谢。我打不开链接,可能是网络原因。
邮箱:longcai062051@163.com

网友F:
生成BMP1了,但是不让我复制啊!为什么??

网友G:
这个笨工具,还这么麻烦,
我用的工具简单多了,根本不需要另外导成PCB文件,拖动鼠标,图片文字想要多大就多大,windows剪切板中的任意信息都可以添加到pcb中
,放置文字和图片比放置器件还随意,

请搜索Klipper,我不提供下载,好像有版权保护。

楼主:
15# longcai1988 发过去了哦。注意接收

楼主:
16# cyj0501 你选中了没?

楼主:
17# 潮芯杨生 为什么啊?

楼主:
18# aivenk 长见识了这次啊~~
不过我下载的klipper 都是99se 的啊DXP的有么?

网友E:
已收到,谢谢了!
19# 超群天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