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仿真电路分析问题

楼主(2009-10-06):
采用multisim仿真,对这款软件也不是很了解,在输入端按要求给了30k的脉冲 ,电路图是基本按datasheet的典型电路画的,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两路6脚输出都是KV或者MV高压,请教大家指点下 谢谢!

所要研究的问题其实就是波形过来后是什么样的?也就是这个电路的作用,我们有成品,但是因为一些因素不好用成品测试,所以就要借助这个软件进行仿真,看看波形过去究竟是怎样的 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应该有波形 但是仿真出来没有波形 不知道是我设置有问题还是电路有问题

我的这个电路图的绘制就是按照LM101A的datasheet画的,按实际电路其中更改的部分只有c4电容的连接以及其他的电阻电容数值等  不知道我绘制的电路是否有问题呢

网友A(2010-02-20):
怎么有线是橙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