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总在想一个问题(是否可看到之前的人和事)

楼主(2009-10-06):
既然可以通过望远镜看到几十亿年前的的情景
那随着技术的进步,是否可分辨出之前的人和事遗留下的光线呢(如果不考虑干扰的话)。。。

网友A:
理论上如果速度超过光速的话,是可以的
要看到自己以前的情景,还存在一个相对物的问题,这是个比较高深的问题。。。。。

楼主:
不过貌似近代科学认为光速是一种极限,不可能达到
相对物的问题就牵扯到四维世界了。。。

楼主:
觉得这个问题提的很幼稚,但是前几天看杂志还是突然想到了

楼主:
我们看到几十亿光年外的天体几十亿年前的情景是因为我们不必超越光速,而是本来就距离那么远,是在等待光线而不是追逐光线,那是否有其他星球上滴人正在看我们几亿年前的恐龙打架的场景,然后录下来给我们看呢,嘎嘎。。。

网友B:
视觉产生的原理是光的反射,如果超过光速,反射的光岂不是跟不上你的速度,能反射到眼睛里么??超过光速以后的世界是否是漆黑一片的世界

网友B:
上面讲到的应该是顺着光的情况,还有就是…………逆着光的话…………眼睛是否有这么强的接受能力

楼主:
我们看到几十亿光年外的天体几十亿年前的情景是因为我们不必超越光速,而是本来就距离那么远,是在等待光线而不是追逐光线,那是否有其他星球上滴人正在看我们几亿年前的恐龙打架的场景,然后录下来给我们看呢,嘎嘎 ...
引用 楼主:

呃,也存在难点,就是外星人传输给我们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估计那时候我们孙子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都死翘翘啦~~~~

网友C:
目前人类对科学的认识只是排除了在惯性空间超越光速的可能,但尚不能排除其它超越光速现象的可能性,已知的哈勃膨胀就在视界外超越了光速。如果确实能像科幻作品中描述的那样可以实现某种手段如子空间什么的超光速航行,一定距离外当然就可以观测到历史,而如果超越光速的手段不可能存在,这个宇宙中的任何智慧生物都将注定是孤独和“唯一”的,除非机缘巧合到临近星系的距离尺度上,只是截止目前,太阳系的临近星系已经都可以排除了。

网友D:
延时可以吧,逆时还没见过???

网友E:
观测到历史?
扯淡!

网友F:
当然可以观看到啦,你用某种方式在极短的时间内走到距地球10光年的地方,你就能看到10年前的东西了。这是必然的。

别跟我说光线太暗了看不清,同样别说太远了,东西过小,看不见。

网友G:
梦幻啥都可能,现实点吧!

科学是实证的学科,不是这样玩的。

要幻想,看“科幻”片更来得好玩。

网友E:
回复 网友F:

?

网友E:
回复 网友E:

你用某种方式在极短的时间内走到距地球10光年的地方,你就能看到10年前的东西了

距离地球10光年的地方可能是某颗行星,在那颗行星上有地球上的历史?没睡醒吧?

网友H:
上面讲到的应该是顺着光的情况,还有就是…………逆着光的话…………眼睛是否有这么强的接受能力
引用 网友B:

记得相对论说光速是恒定的,不管是你逆着光速走还是顺着光速走。

网友C:
楼上几位并未理解楼主帖的前提,超越光速在惯性系内是不可能的,这已经被科学证实,但科学目前还无法证伪“等效超光速”,如科幻作品Star Trek中的“曲速”,从逻辑的角度讲,曲速式超光速是合理的,它规避了光速限制,至于是否存在曲速所要求的“子空间”则是个科学问题,存在则曲速就可能成为科学,不存在则只是幻想,当前对此是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而广义相对论对奇点的研究暗示了超越时空和光速的可能性,只是技术手段无法支持,相对论本身也会在未来某个时候被修正。
同样,仅仅从逻辑上讲,如果存在超光速的可能,楼主帖就是建立在这个可能的假设上,那么从远处观测地球上的历史事件就成为了必然的可行,但要注意的是,即使超光速为真,历史可以被观测到,但这与时间旅行是截然不同的,观测历史无法干预历史,而且从远处观测历史只能得到观测手段分辨率之上的事件,如广岛原子弹爆炸所产生的辐射什么的,观测距离越远,可观测到的事件能量就越大,而分辨率却不可能无限制的提高,量子力学已经清楚的指明了这一点,所以,特定距离能观测到的事件能量有一个已经可以计算出来的下限,这个下限是永远也不能被突破的。
将楼主帖做个“变形”,目前人类发射的航天器旅行者1、2号已经飞出太阳系的大行星区域,火星上也有探测器,让它们观测地球,得到的结果已经是历史,从这个角度上说,凡你所见都已经是历史,只是你感觉不到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