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模电题目--头疼

楼主(2009-10-07):
今天看了一道模电题目,搞了半天没弄明白,大家帮个忙看下啊:
已知三极管的Ube=0.6V,β=50,电路图见附件,问当Ui=1V时,输出电压Uo是多少?
习题解答上说的是,先假设Ib=0,有Ub=(1+5.3)/(20+60)*60-5.3=-0.575<0,所以该假定成立,Ib=0,接着就求出了Uo的值。
我想问下上面的式子里的5.3是哪来的?

网友A:
Ui=1V
如果不接三极管的话  20K 60K电阻中点的电压为0.75V
而Ube=0.6V,会将中点电压拉低到0.6V
拉低,就是必定产生了电流Ib
很容易根据KCL得出Ib=20K电阻电流-60K电阻电流
即0.4V/20K-0.6V/60K=0.01mA
则Ic=0.5mA  固Uo=5V
楼主习题解答是不是对错了题号?

网友B:
出这种提的人,对三极管电路也是一知半解的。

这个电路只能用在开关电路中。

网友A:
AWEY大侠正解

Uin=1V刚好是出于开关要避免的放大状态
LZ举一反三地分析一下也有好处。

网友C:
2楼正解,楼主看错习题答案啦

网友D:
以上说的都正确

楼主:
AWEY大侠正解

Uin=1V刚好是出于开关要避免的放大状态
LZ举一反三地分析一下也有好处。
引用 网友A:

Ui=1V的时候,三极管是处于截止的么?二楼的分析是错的吧?

网友D:
同意10楼的。Ui=1V应该不是开关要进行放大的状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