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RS232转RS485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9-10-07):
电路如下图,可以正常通信,奇怪的是在同一台机器的串口,COM2,发送的时候自己会收到自己发送的数据,即使没接在通信线缆上面也是这样,但是在COM1,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A:
外部电源没接好?
232的片子,在没接电源时就有可能有这样的问题。

楼主:
接好了的,试过多次了,不可能每次都没有接好吧?而且,如果没有接电源的话,要不就不显示,要不就是乱码

网友B:
试试不接转发器时的数据发送情况,如无问题则是说明接口接触不良。

网友C:
这个电路需要外部电源吗?貌似自取电的电路嘛!

这种用发送来控制485使能端的方式还是少用的好,仔细用逻辑分析仪看看输出就知道这个电路的可怕了!

楼主:
这个电路需要外部电源吗?貌似自取电的电路嘛!

这种用发送来控制485使能端的方式还是少用的好,仔细用逻辑分析仪看看输出就知道这个电路的可怕了! ...
引用 网友C:

不用这个用什么?加一块单片机进去?

网友D:
COM2不接转换器,悬空,直接给COM2发送数据,看是否会有数据返回,如果没有说COM2是正常的。
把转换器接上COM2后测量VCC电压是否正常,某些232芯片在VCC不正常(低于正常工作电压)时会有你所说的问题(RIN的信号会反馈到TOUT上)。

楼主:
com2测试过多次,正常的

同一块板子,接到com1没问题,接到com2就有问题,所以不是电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