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阻容降压产生压降给单片机供电

楼主(2009-10-07):
一个阻容降压产生压降给单片机供电电路如下,
其中OUT和地是给一个单片机供电,
使用万用表的电流档把下面图片当中的OUT和地短路起来,产生的电流是78毫安
但是在一批产品当中发现单片机的VCC和GND在内部短路了,
为什么会短路呢? 我想原因就是电压太大,电流太大,
但是为什么电压太大,电流太大,
原因就是下面当中的那个D3 5.1V稳压二极管没有迅速的箝位电压,造成电压太高,使单片机承受太高的电压。
虽然单片机坏掉的原因并不是因为D3 5.1V开路,
但是D3 5.1V反应延迟也会造成单片机承受太高的电压,从响应迅速,箝位电压效果好的角度考虑,
请教大家一个稳压二极管型号,哪个型号能有效的把电压稳定在5.1V 普通的稳压二极管好,还是TVS好?
另外 我的那个D2 24V是用于产生24V给继电器供电的,是不能改变为更低的电压,不能改变为12V
为什么不能改 , 因为24V的继电器需要大概15毫安的电流驱动,12V的继电器需要30毫安的电流来驱动
也就是说继电器的电压越低,驱动电流也就越大,在78毫安总电流固定不变的情况之下,继电器的电压越低,消耗电流越大,后面OUT获得的电流越少。

网友A:
建议不要使用这种供电电路,太危险。

网友B:
看样子应该是单片机被打坏了,TVS不是稳压,是钳压,要用两个都得用。不过同样建议楼主换个电源来供电。

网友C:
5.1V换个78L05试试

网友D:
只要D3不开路,产生高压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是“热”底板,外围电路和“地”隔离不好,很容易引入高电压,损坏IC。

这种电路尽量少用。

网友E:
其它有的时候成本的关系,这种电路在好多的地主都有使用,见的的风扇遥控就这样子的.

网友F:
加个104或224什么的。

网友G:
PHILIPS的小家电产品上都是用的这种电路,没发现有这种问题啊.

网友H:
建议楼主从几个方面考虑:
1、将D2功率加大;
2、对继电器加假负载,假负载在继电器不工作时工作,否则不工作。
3、5V的稳压,需要考虑工作方式及本身的功耗,最少也要是三极管加稳压二极管来稳定电路,当然也可以用78L05,注意输入加限流。

楼主:
请问
IN4733  5.1V稳压二极管好
还是2EZ5.1D5好 ??
还是P6KE系列的瞬变管好??
谢谢!!!

网友I:
阻容降压是很常用的电路,是一种恒流源,最好用单桥的方式,这里最好C0并一个470k~1M的电阻,OUT到GND最好并一个10k的电阻。

网友J:
回复 网友I:
赞一个

网友K:
觉得别这样的电源还是不要用的好!!!
以前我们做的时候也是需要两种产生电压
我们使用的是78xx系列
虽然效率不是很高
但是还是很安全的

网友L:
还是用稳压电源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