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K3的问题

楼主(2009-10-07):
请问大家使用STM8S103K3时有遇到以下问题吗?
使用STVD4.1.3+Cosmic 芯片:STM8S103K3
MCU select不管是选择STM8S103F3还是STM8S103K3都可以连接成功
但是与STM8S103F3不一样的I/O无法控制,如PD0/PB0/PB1/PB2等,其他I/O
口很正常.请问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楼主:
请问有谁用过STM8S103K3这个片子,留个言

网友A:
即将用103K3.
103K3是32脚的,
103F3是20脚的,
头文件
STM8S103K.h与STM8S103F.h
的定义都不一样...

楼主:
头文件或者寄存器定义都是对的,通过peripheral register看了,PB_DDR = 0xFF PB_CR1 = 0xFF
PB_CR2 = 0x00   PB_ODR = 0x00    但是I/O口还是高电平,寄存器可以正常变化,但I/O口无法变化

楼主:
看来用的人很少啊!,要到9号供应商上班才能解决了,诶!!

网友B:
我知道一定可以的,可我也没写过这个片子,你再仔细看看规格书,在不行等9号了。

楼主:
我也认为应该可以的!但是我弄了两天,所有可以想到的我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以前用PIC的片子有遇到过,把比较器关闭就好了,但是ST说明书上说芯片复位
时默认是I/O,没有打开任何复用功能啊,我觉得应该是不能正确选择芯片引起的
因为跟STM8S103F3一样的I/O都没问题,但STM8S103F3中没有的I/O怎么
弄也没反应,芯片选择是对的,选择了STM8S103K3.我觉得要么是STVD有问题
不能确认芯片,要么就是片子有问题了,把I/O给屏蔽了

楼主:
跟原厂确认过了,这批样片确实存在这个问题,用的是STM8S103F3的内核,要重新升级才行,要等新的样片才能
开工了,晕倒

网友C:
903K3T6和103K3T6有一批样品的PB0、PB1、PB2、PB3、PB6、PB7、PC1、PC2、PD0、PD7、PE5、PF4如果不受控制,特别是无法作为输出模式,直接更换样品就是,ST内部有个QA09351有提到这个问题,主要是按照20pin的封装测试,将多出的口内部强制上拉输入锁死了,但芯片是通过一些特殊的编程方式是可以恢复的。这批样品有召回,更换新的样品啊。

网友D:
嘿嘿 我的PB受控

网友E:
我用的103F3的芯片,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好像是PC口受限制。方向设置寄存器PC_DDR=0xFF;
PC_CR1=0xFF;
PC_ODR无论写高写低测到的电平都是低。而且用示波器可以测试,有万用表侧点一下IO口,调试器就连不上了。
郁闷啊!!
那位高手给想想办法啊!!

楼主:
现在收到新的样片了!测试正常.谢谢大家热心的帮助
请问有谁做过在Cosmic 下嵌入汇编的,能提供一个例子吗?怎么声明在 C和汇编中共用的变量啊?
那里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F(2010-06-04):
我的也出现这种情况,晕死了!  PE5,PD7都不受控,STM8S103K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