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扩展ram的问题

楼主(2009-10-07):
请问能不能像在单片机中那样(xdata)直接把变量定义在外部ram中啊?查看了stm32访问外部ram的例子,好像都是读写的例子。如果可以的话就太爽了

网友A:
1.自己写链接脚本,把不同的对象放在不同的区(GCC就写链接脚本啦,MDK最简单,在源文件上面点右键,想放哪就放哪,或直接修改sct文件,也是类似于链接脚本的东西,IAR没用过,也可以)
2.利用开发工具的变量绝对定位功能(不太好)

外部SRAM的性能很差,最好不要用来做运算,做BUF还是很好的

楼主:
非常感谢,对菜鸟我有点高深,慢慢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