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赛A题(逆变电源)有些问题没搞清楚

楼主(2009-10-07):
今年电赛彻底结束了,做的A题(逆变电源),做的勉勉强强,但有些问题一直到现在也没彻底搞清楚,我不是学电气专业的,实际经验也不够,对学生来讲做完可能就做完了,对老师来讲还是想把一些问题搞清楚,所以发帖子求助,坛子里有经验的朋友比较多,原题在附件中,顺便把我们的论文也传上来,算做点贡献,不过说实话竞赛的论文参考意义不大,做实物与写论文是分开的,实物还八字没一撇的,论文就可以全部结束。
下面两个是核心电路,其中图1TO AD那个地方实际使用中加了一级跟随器,另外图1中的Ud前面实际也有一级LC滤波。
问题1:图1,在做MPPT以及欠压保护的时候Ud端电压低于25V的时候,Q1关闭,AD采集到的电压是Ud1/10,但Ud大于25V以后,开始以一定占空比开启Q1AD电压低于Ud1/10,用万用表测量也是。减小两个分压电阻的值,略有改善,最终也没有解决,只好软件处理
问题2:图2的输出端接1020变压器,变压器输出端空载的时候波形很好,加上阻性负载,波形变差且有毛刺,调整滤波参数,略有改善,最终也没有解决,求助,首先想知道波形变差的原因。
问题3:全桥的四个管子刚一开始使用东芝的2SK1358,为提高效率换IRFP150N,却发现屡烧驱动芯片,管子不烧。驱动用的是IR2108,自带死区。最终没办法又换回了2SK1358IRFP150N各项参数均优于2SK1358,但为何会烧驱动芯片?
(没有使用缓冲电路以及软开关等措施,反相恢复二极管也是使用的管子内置 的)
始终不会传图片,编辑的时候可以看到,发表以后就是红叉叉,只能附件上传了,图片论文中也有,给大家添麻烦了

网友A:
楼主上传的是什么文件?我怎么无法打开也无法下载?

楼主:
谢谢关注,我确认了一下可以打开也可以下载。谁教一下怎么直接贴图啊

网友A:
怪了。前一个文件确实可以下载,后一个却不行,见最后的附图。
贴图,点“高级回复”,再点指向右上角的图标。点“添加附件”,再点“插入”。

楼主:
重新搞了一下

网友A:
这次算是见到了,已经下载。
待我慢慢看看。

网友B:
这题出的,要害死学生

网友B:
N3绕组能实现输出电流反馈?MPPT是搞阻抗电路阻匹配?...

楼主:
哎,这题出的不是能害死学生,是能害死老师和师兄
N3绕组确实能实现输出电流反馈,原来我也怀疑,实际测试确实可以;MPPT是搞阻抗电路阻匹配,是的,这个东西我也是拿到这道题才第一次听说,查了一下这个词,绝大部分跟光伏发电有关,题目出的很专业,也很实用,难度也大的变态

网友B:
N3不可能实现电流反馈,除非你把N3与输出绕组的漏感做得很小,而这两组又与输入绕组的漏感比较大,才可能实现。但这样势必影响变压器的负载调整率(内阻)

光电池的输出,绝对不能取开路电动势的一半,这种弄法,光电池的输出效率会大幅度下降,多看资料,并且拿实物测一下吧

楼主:
这么说吧,在负载端加非阻性负载,确实能改变N3输出的相位,这是通过测量可以明确看到的
没错,这样弄效率是很低(不大于50%),但对于本题效率只是测量DC-AC部分,竞赛9月6号就结束了,作品早就上交测试了,基本指标可以实现,扩展指标总是差一点,这种东西基本不具有可重复实现性,竞赛结束以后学校不可能再给提供场地、器件等各种支持
出这道题的人据说是
“王立欣 教授
工学博士 博士生导师
教学带头人 电气工程系副主任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责任专家
东北地区高校电子技术研究会秘书长 ”

楼主:
题目本身也是经过专家组讨论通过的,不可能会出现大的纰漏,且全国有那么多学生获得国家一等奖和二等奖,那也不全是吹的;PowerAnts就不用怀疑题目了吧

网友B:
不要搬专家教授来唬人,俺经常被专家教授的书害得够呛,俺前些天按陈为的讲座的方法,去实现一个零漏感耦合电感,结果绕了十几种绕法,都不可能实现,俺不知道是俺笨呢,还是陈为睁眼说瞎话,只空想不实践。

题中说的负载是电阻,你说负载要非阻性产生相位差,这不是胡弄学生吗?

而且我已经指出,太阳能电池的MPPT不是玩阻抗匹配,教学生用开路电动势的一半,那就是在害学生。

为什么不去了解太阳能电池板的输出特性?

网友A:
这么说吧,在负载端加非阻性负载,确实能改变N3输出的相位,这是通过测量可以明确看到的
原题不是要求并网吗?怎么又改成带负载了?

网友C:
王立欣教授的水平不错,只是有些惭愧以前没学好他的课……

网友D:
老王、PowerAnts应该是泰斗级的人物吧。
感觉老王更牛X

楼主:
这么说吧,这仅仅是一道竞赛的题目而已,咱们就题论题好吧,所有关注帖子的人我都很感谢,特别是两位版主
两位版主好好看看原题
带负载部分主要是考察效率;并网考虑到安全性,只是做到模拟并网,用非阻性负载(也是题目中明确说明的)改变N3输出相位,然后我们调整输出相位使N3输出的相位与参考信号的相位始终一致

楼主:
国家甚至在测试标准中有明确要求,怎么加非阻性负载,加多大的非阻性负载,当然这个在竞赛结束以前是不会让参赛的学生和我知道的,测试的时候我才知道
作为一道竞赛题目不可能给每个组发光伏电池板,也不可能去与真正的电网去并网,考虑到这些因素,觉得题目出的真的不错。当然,凭我的水平给我一块光伏电池板,我还真搞不定

网友B:
没办法讨论, 指出题目的问题吧,你又硬说题没错.

现实中的并网器, 在输出时实质是一个压控电流源, 电流相位需要与电网电压同步, 否则没法实现正弦电流的注入.

无功电流,则完全由电网提供. 孤岛发电时, 如果负载与电源交换能量,有了无功电流了, 电流与电压具有相位差, 那也不是变压器(电压互感器)可以明显体现出来的. 这需要用到电流互感器.

学校与实际应用,看来差得很远

太阳电池板输出特性都不去了解, 还搞什么MPPT, 也不怕让老外笑话,中国论文总数天下第一了,技术倒是倒数好几了

楼主:
现在我接受你的观点,题目有错
我的意思是竞赛9月6号就结束了,题目可能有问题,但现在讨论题目的问题没意义了,并且那个论文也不是用来发表的,只是相当于是实物的一个附件,是个实验报告;今年竞赛的所有题目与往年相比已经更加注意实际应用了, 但必须要考虑到4天3夜的时间,元器件的购买以及测试的问题
对您楼上提到的MPPT、孤岛发电、压控电流源等概念,说实话我也不懂;开赛那天我要是去弄这些概念,那题目真的不用去做了
毕竟全国那么多队都比较出色的完成了技术指标,我想学习,在这里发帖,向各位求助,这样子不能就题论题来讨论吗?为什么非要揪着题目的问题,以及中国教育体制的问题不放呢?
我只是想多学点东西,也能让自己课堂更生动些

网友B:
关于你的问题一, 你要先看一下太阳能电池板的等效电路, 它是一个电流源+内阻输出,并不是在开路电动势的一半时输出功率最大, 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在75~85%范围内, 一般是用V*I最大化法来求得, 有很多种实现的方法, 网上有很多内容, 就不详细讲了;
问题二, 除了LC参数外, 器件布局与布线了影响最大;
问题三, 怀疑是因为栅极没有加阻尼电阻, IRFP150N的miller电容是ISK1358的5倍, 而Ron小30倍, 过强的寄生振荡, 把驱动搞定了
不加吸收回路,不用高速阻尼二极管, 最多只是影响开关本身的安全, 另外影响EMI, 不会对驱动有太大影响

楼主:
非常感谢
问题一:人家那么出题,我只有那么接招了
问题三:实际使用中按照IR2108的datasheet,栅极上使用了33欧的电阻;不过仍然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另外1358的Vds也比IRFP150N高很多;确实有很多参数没有仔细研究

网友E(2010-03-28):
学习下,小弟也在学习逆变,希望能从中学到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