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烦请这里的工程师帮我确认一个HT芯片的问题

楼主(2009-10-07):
HT82A620R,这款芯片的PWM功能,在仿真器上输出正常,程序烧进芯片后输出一直为低.
连续史几个芯片,结果一样.
选项设置PA口为CMOS输出,代码如下:
              CLR           PAC.4
              CLR           PAC.5

              MOV  A,01H
              MOV PWM0DRL,A
              MOV PWM1DRL,A

              CLR PWM0DRH
              CLR PWM1DRH

              SET PA4
              SET PA5
LOOP:
                INC         PWM0DRH
                INC         PWM1DRH
                CALL       DELAY
                JMP         LOOP
这款芯片在官方网站上没有任何资料,我怀疑芯片有问题.

楼主:
问题以解决,谢谢盛扬(深圳)的工程师们!

网友A:
不知最后是啥原因,能否说出来共享一下

网友B:
咋解决的,共享一下。。。

楼主:
这个芯片有个BUG,对端口进行位操作会关闭PWM输出,所以再操作端口的时候用字节指令,并将对应的PWM口置位才不会关闭PWM.

网友C:
还会有这种BUG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