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ddb文件怎样才能打开?

楼主(2009-10-07):
昨天准备备份一个文件夹到usb(内有ddb、jpg、bmp、cdr、dwg等文件)。插上usb后,开了两个窗口(一个移动磁盘根目录窗口;一个备份目标文件夹窗口),用右键拖动文件夹到移动磁盘根目录窗口,再选择“复制到当前位置”,要命的是点错了,点了“移动到当前位置”!这样原磁盘就没有了。想到移动完后再复制一个回原磁盘就ok,确实这样做了。应该没问题了吧?更要命的是:在原来usb就有点毛病,有时文件打不开。昨天还没注意这个问题,今天发现电脑上的那个文件夹内的有一半打不开!但文件大小没变。要命啊!ddb打不开工作白干了!求高人点拨一下。。55555555。。

网友A:
看看建立ddb文件的软件设置中有没有设置“自动备份”,如果有,恭喜你可以找到备份文件,把它转换成ddb就可以了。
如果上述方法不行,用recover软件,恢复删除的文件,就可以了。只要硬盘没有实施格式化。网上有恢复软件,百度一下。

楼主:
谢谢duojinian
    今天用recover试了大半天,还是不行,能恢复好多ddbschpcb文件,选了一些近期的都打不开。并且没发现我需要的ddb文件名。而一年前删除的好多文件都能看见,郁闷!
   我觉得啊:我在备份时用的整个文件夹移动,里面的原ddb和备份ddb同样被损坏。因为没用删除,所以还没留下痕迹。
不好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