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这样的电路为何不能放大?

楼主(2009-10-07):
输入:0.2-0.9V(电压信号),LM324单电源供电

输出:0.02-0.09V(电压信号)

这个电路为何呈反放大状态?负端输入,输出极性相反但是放大倍数不变的
或推荐个放大电路或相关网站...

网友A:
47/12=?
菜鸟认为可以这样:先电阻分压衰减,运放作为跟随器使用。

楼主:
回楼上:

输入电压太小了,所以要把它放大,不知你说的分压衰减后,信号还能被AD检测到吗?

网友B:
单正电源供电,能输出负电压吗?
Vo=-Vi*(47/12)

网友C:
如果是单电源供电,运放的正输入端不能接地,而要接一个0--VDD之间的基准,例如如果是5V供电,那么正输入端可以用电阻分压到2.5V,则(Vout - 2.5)/47 = (2.5 - Vin)/12.

网友D:
你的电路除少半压外,还是反向的,你要确认信号放大后是满足你要求的。

网友E:
OP07啊,很好用

网友F:
我现在看到LM324就怕,我毕业设计就用到它的
因为它一个芯片有4个放大器呢,方便便宜,不过就是不成功。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单电源那个不好
后来换了个LF353,结果就出来了,所以以后用放大器就不用LM324了

网友B:
LM324也是可以用双电源的

网友G:
相当如差分放大器的两边都截止了  HOHO

楼主:
请问楼上,到底该如何改进呢?

网友H:
用双电源。
或者直接用同相放大---信号从+端输入。够明白了吧?

楼主:
多谢楼上,问题解决。。。

网友I:
1# ningling_21 你好, 楼主,我遇到了和你类似的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能帮我看下哪有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