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驱动电路问题

楼主(2009-10-07):
我想在电压 >2.4V 时 蓝色LED 亮,  电压<2.4时 红色LED 亮, LED是红蓝双色, 怎样用三极管设计这个电路.

网友A:
用片电压比较器即可。
三极管当然也可以,不过比较麻烦,用管子数量多,且需要电阻配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二个三极管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可以。射极耦合施密特触发器。
用施密特触发器,目的是避免出现两个LED都微亮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可否提供一个电路图参考

网友B:
完全可以实现,用三极管做一个反相器,高电平驱动三极管导通点亮蓝灯,低电平直接驱动红色LED灯。当然,要刚好选在2.4V的话,计算好限流电阻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C:
用运放做一个电压比较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高电压时要先点亮蓝灯, 低电压才点亮红灯,  可否帮忙提供一个电路

网友A:
在第一级射极串联三个普通硅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