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1与ccs3.3

楼主(2009-10-07):
相同的代码,在ccs3.1(coff linker pc 5.1.0)生成out文件与在ccs3.3(coff linker pc 6.0.8)生成out文件有大差异,段信息个数和长度均有较大变化,尤其是代码段长度差别比较大,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不用关心这个,能跑就行。
用3.3吧。这个稳定

网友B:
我一直在用3.1大概有4.5年了,呵呵,不知道3.3有什么别的特别功能?

网友A:
算了。都出4.0了,赶紧升级吧

楼主:
我一直在用ccs3.1 ,代码可以用;代码不变,改用CCS3.3加载进去无**常工作。代码是通过外部接口加载的

网友C(2009-11-16):
CCS最新版本应该就是3.3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