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都来看看这个公式是不是错的?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9-10-07):
IF是不是应该=(VFB/RFB)*(RF/(RI+RF))

网友A:
图中公式没有错。

网友B:
是有问题的!

楼主:
maychang来帮帮忙看一下。

我根据书上的理论算出来是这个结果。小弟学艺不精,还请指点,为什么和图上的结论不一样?

网友A:
回5楼:
你的计算是对的,我在3楼看错了。

楼主:
嗯。多谢了。呵呵。这样我就可以肯定是图里的公式错了。

网友C:
我也认为 那图上的公式错了。楼主是对的。理想放大器输入端电位相当。Vfb 经过 R1+Rf 上 R1上分压 除电阻 Rfb 应该就是 Ir .

不知道哪个网站都在用。

直观概念上讲,R1 通常称为 反馈电阻,反馈电阻越大,反馈过来的电流越大,所以 Ir 与 R1 应该成正比,而不是反比,才对。

另外,楼主5楼公式对的,2楼怎么抄错了?((VFB/RFB)*(RF/(RI+RF))--> (VFB/RFB)*(RI/(RI+RF)))

难道几年不看书,这个我都忘了? 呵呵。静等高人解释。

楼主:
还有一个疑问。
哪位高手说明一下。图里的那个放大器正负端可不可以互换啊?有没有啥区别呢?
小弟只是学理论了。不知道有没有啥区别。

网友B:
楼主5楼的结果是对的,2楼估计抄错了!回答10楼问题,本身电路是负反馈电路嘛,换了就成了正反馈电路了,在放大电路中一般比较少用,但在一些振荡电路中,有时就引入正反馈用来构成自激振荡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