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忙,CY8C21434的slider问题

楼主(2009-10-07):
我用21434做slider的时候,选择DIPLEX的时候就发现slider滑动时数据不连续,有没有人遇到跟我类似情况的?
急需要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啦!

网友A:
选择DIPLEX和不选, 输出分辨率resolution好像值不一样吧!
LZ可能要看一下CSD的数据手册。

网友B:
数据手册是王道

楼主:
能不能帮忙讲清楚,因为我看了一下,感觉还是不明白.

楼主:
怎么没有人啊,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A:
选择DIPLEX,就是传说中的 --- 按3索引编制 “Index by 3" , slider resolution可能不一样。

不知道知道你说的数据不连续是怎样的不连续。

正如楼上的楼上所说,数据手册是王道,俺学习CY的CSD时,就是CSD七八十页的英文数据手册手册就仔仔细细看了三遍,到现在还是没有完全懂,呵呵。

网友C:
数据手册刚开始有点头晕,但是绝对有效

网友D:
选择DIPLEX,就是传说中的 --- 按3索引编制 “Index by 3" , slider resolution可能不一样。

不知道知道你说的数据不连续是怎样的不连续。

正如楼上的楼上所说,数据手册是王道,俺学习CY的CSD时,就是CSD七八十页 ...
引用 网友A:

正解

网友E:
DIPLEX是在用于感应块的I/O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将slide的感应块数量倍增的技术.可以增加slide的分辨率.
比如,本来一个slide有8个感应块组成,使用8个IO口,使用DIPLEX,可以同样使用这8个IO口,但支持16个感应块的slide.在倍增使用时, 后8个感应块使用前8个感应块同样的IO口,但排列次序要改成相邻隔3. 如1,4,7,2,5,8...

网友F:
如选择DIPLEX,那么你在设计硬件的时候也需把滑条复用也就是DIPLEX设计上,即按照PSoC_Rock所述,你用软件调式时你会看到滑条好几个位置都有数据输出,取连续有的位置的中心点即是手指的中心点

网友B:
好多高手啊

楼主: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手指正常触摸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极限条件下,手指的接触面很小,或者说是找小孩的手指触摸时断点非常严重.可,能是我没有讲明白,我再描述一下我现在的问题:同样外形的板子用8个I/O,采用双倍算法,控制16个sensor,和直接用16个I/O控制16个sensor,结果是前者在手指的接触面很小,或者说是找小孩的手指触摸出现断点,后者不会.
现在还是没有找到好的办法解决.请问有没有人遇上我同样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F:
调调灵敏度如何?不过是哪个参数关系到灵敏度我忘了,等PSoC_ROCK来了他应该知道

楼主:
谢谢Go_PSoC,我之前也怀疑过是灵敏度的问题,但是我调试过,现在的灵敏度已经很高了,但还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E:
回LS, 双倍法的好处是可以省一半数量的IO口, 但要求手指能同时触摸到2个以上的感应块以便软件区分手指的位置是在前半段还是后半段.为了手指能同时触摸到2个以上的感应块, 感应块通常要被设计成锯齿状并相互嵌入,再把灵敏度调高些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但如果你有更多的IO口还是不要使用双倍法. 因为在用质心法定位时定位的精度也是可以调节的.

网友F:
PSoC_Rock出手,问题就好解决了,呵呵

网友G:
Go_PSoC,你也很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