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电路错误分析

楼主(2009-10-07):
以下电路是按照LM101datasheet典型电路搭的,在multisim中进行仿真,在输入端是给定一定频率的脉冲,结果发现第一级输出6脚有滤波后的脉冲,但第二级输出6脚仅为一个较高的稳压,按实际来说应该也出一个波形才对,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希望朋友们指点下,谢谢!

网友A:
你的图没画对,你自己去看看LM101datasheet。如果按LM101datasheet上那个图连的,出来就应该是DC。那个电路是AC/DC converter

网友A:
顺便问哈LZ,怎么上传图片。;P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实际电路中只是c4的连接稍作了修改,其他的变得只有阻值,你说的是c4我画的不一样吗?还是其他的地方也有问题呢? 上传图片点添加附件即可

楼主:
问题解决不了 还得大家帮忙看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