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单片机常用术语解释1

楼主(2009-10-07):
Absolute Section(绝对段)

具备不可被链接器改变的固定(绝对)地址的段。

Access RAM (存取RAM,仅限PIC18CXXX系列器件)

这是数据存储器RAM中的一个区间,无论目前所选的存储体为何均可对其进行访问。有了它,即可通过指令访问特殊功能寄存器而无须改变所选存储体。存取RAM还包括一些通用寄存器(GPR)。它对于在上下文切换期间(如中断期间)保存所需变量很有用处。当用于引用PIC18CXXX器件时,存取 RAM指无论存储体选择位(BSR)设置值为何,均允许存取的特殊通用寄存器。

Acquisition Time (TACQ,采集时间)

该时间与模拟数字(A/D)转换器有关。它是PIC18CXXX A/D上的保持电容充电到模拟输入电压电平时的时间。’当GO位置1时,模拟输入与保持电容断开,A/D转换开始。

A/D

指的是模拟数字转换器。见“Analog-to-Digital (A/D,模拟数字转换)”的说明。

ALU

算术逻辑单元。器件上负责数学(加、减…)、逻辑(与、或…)和移位运算的逻辑单元。

Analog(模拟)

指通过将不同频率或幅值的信号叠加到给定频率的载波上进行电子传输的过程。

Analog-to-Digital (A/D,模拟数字转换)

将一个模拟输入电压转换到与之成正比的数字值的过程。

汇编语言

将二进制机器码描述成可读形式的符号语言。

AUSART

可寻址通用同步异步收发器。该模块可作为一个全双工异步通讯口运行,也可作为一个半双工同步通讯口运行。当运行在异步模式下时,USART可与一台PC的串行端口连接。

Alphanumeric(字母数字符)

字母数字符包括字母和0到9的数字。

Application(应用)

用户开发的一整套软硬件结合体,通常是一个由PICmicro?单片机控制的产品。

Assemble(汇编)

汇编器所做的事。见assembler(汇编器)。

Assembler(汇编器)

一种将用户的汇编源代码(.asm)译成机器码的语言工具。MPASM?是Microchip的汇编器。

Assembly(汇编语言)

最终由机器语言取代的编程语言。机器语言完全由数字组成,人们几乎无法识别和读写。汇编语言与机器语言的结构和命令集相同,但允许程序员使用名称(指令)取代数字进行编程。

Assigned Section(赋值段)

在链接器命令文件中赋值到目标存储器区块的段。链接器将赋值段分配给特定的目标存储器块。

Bank(存储体)

是一种对数据存储器寻址的方法。由于增强型器件具备8位直接寻址功能,指令可寻址到256字节。为了使器件能具备多个数据存储器,将数据存储器分区为相邻的存储体,每个存储体包含256字节的数据。要选择所需的存储体,需对存储体选择寄存器(BSR)进行正确配置。共可实现16个存储体。

楼主:
:)Baud(波特)

通常用它来描述串行端口的通讯速度的快慢。与每秒位速(bps)相当。

BCD

见“Binary Coded Decimal (BCD,二进制码十进制小数)”中的说明。

Binary Coded Decimal (BCD,二进制码十进制小数)

其每4位表示一个0-9的十进制数。通常一个字节包含0-99的两位十进制数。

BOR

见“Brown-out Reset (BOR,掉电复位)”中的说明。

Brown-out(掉电)

当电源电压短时跌落到规定最小工作电压以下的情况。当电路中负载增加时可使系统/器件的电压下降,而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

Brown-out Reset (BOR,掉电复位)

当电源电压跌落到规定电压范围以下时,迫使器件进入复位状态的电路。有些器件具备内部BOR电路,而其它器件则需要外部电路才可产生掉电复位。

Bus width(总线宽度)

这是总线可运载信息的位数。对数据存储器来说,总线宽度为8位。对增强型器件,程序存储器总线宽度为16位。

Breakpoint – Hardware(断点 – 硬件)

一种执行后会导致程序暂停的事件。

Breakpoint – Software(断点 – 软件)

一个执行固件后程序暂停的地址。通常由一个特殊的断点操作符得到。

Build(重编译)

对一个应用的源代码进行重新编译的功能。

C

一种高级编程语言,可用于为PICmicro? MCU,特别是高端器件系列产生代码。

Calibration Memory(校准存储器)

用于保存PICmicro?单片机板上RC振荡器校准值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CAN

控制器局域网。一种针对汽车和工业应用的外设接口。

Capture(捕捉)

CCP模块的一种功能,当预定事件发生时,定时器/计数器的值被“捕捉”到保持寄存器模块中。

Capture Register(捕捉寄存器)

是一种16位寄存器,当捕捉事件发生时将TMR1寄存器中的16位值装入该寄存器。

CCP

捕捉、比较和脉宽调制(PWM)。CCP模块可配置作为输入捕捉、定时器比较或PWM输出运行。

COFF

通用目标文件格式。一种由MPLINK? LINKER链接器生成的包含机器码和调试信息的中间文件格式。

Command Line Interface(命令行界面)

命令行界面指的是在DOS下执行一条带选项的命令。执行MPASM? 汇编器和任一命令行选项或文件名将调用该汇编器。当命令行选项缺省时,将执行默认输入界面。

Common RAM(共用RAM)

是数据存储器RAM上在所有存储体中地址相同的区。该通用RAM可在70h - 7Fh(含)的地址间实现。它对于上下文转换期间(如中断期间)的保存所需变量是很有用处的。

Compare(比较)

CCP模块的功能之一,当定时器的寄存器值与比较寄存器中的值相符时器件将执行一个动作。

Compare Register(比较寄存器)

是一种16位寄存器,包含一个与16位TMR1寄存器相比较的值。当计数器与比较寄存器中的内容相符时,比较功能模块将被触发。

Compile(编译)

编译器所做的事。见“compiler(编译器)”。

Compiler(编译器)

一种将用户的C语言源代码译成机器码的语言工具。MPLAB? C17和MPLAB? C18均为Microchip公司的C编译器,分别用于PIC17CXXX和PIC18CXXX器件的编译。

楼主:
Configuration Bits(配置位)

用于编译设置PICmicro?单片机运行模式的位。配置位不一定需要预编程。对于模拟器和仿真器,可通过Options > Development Mode对话框设置;对于编程器可在 _ _ CONFIG MPASM?指令中设置。

Configuration Word(配置字)

这是非易失性存储器位置,它规定了器件运行的一些特征(如振荡模式,WTD的使能,起动定时器的使能)。这些特征均可在器件编程时进行规定。对于EPROM存储器,只要某位的值为“1”,均可在日后编程为“0”;如果值为“0”,必须先擦除器件后再编程为“1”。

Conversion Time (Tconv,转换时间)

该时间与模拟数字(A/D)转换器相关。这是PIC18CXXX A/D转换器将保持电容上的模拟电平转换成数字值所需的时间。

CPU

中央处理单元。将指令解码并决定程序执行所需的操作数并负责运算。将数**算、逻辑运算和移位运算传送到ALU。

D/A

见“Digital to Analog(数字模拟转换)”的说明。

DAC

数字模拟转换器。

Data Bus(数据总线)

将数据传送到数据存储器或从数据存储器传送回来的总线。

Data EEPROM(数据EEPROM)

数据电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该存储器可由CPU编程和再编程,以确保在掉电时关键值/关键变量被保存在非易失性存储器中。

Data Memory(数据存储器)

在数据总线上的存储器。该存储器是易失的(SRAM),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和通用寄存器。

Data Memory(数据存储器)

被仿真的PICmicro?器件上RAM的通用文件寄存器(GPR)。文件寄存器窗口显示数据存储器。

Digital-to-Analog(数字模拟转换)

从数字值转换到与之成正比的模拟电压的过程。

Direct Addressing(直接寻址)

指令中包含数据存储器地址的情况。执行这种类型的指令将总是访问嵌入地址的数据。

Directives(指令)

指令通过告知MPASM?汇编器如何处理助记符、定义数据、格式和列表文件来对汇编器操作进行控制。指令简化了编码并可根据特殊要求对输出进行定制。

Download(下载)

下载是将数据从PC主机上传送到另一台设备,如仿真器、编程器或目标板的过程。

EEPROM

电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是一种电可擦除的特殊类型的PROM。数据被逐个字节地擦除。即使在电源被切断时,EEPROM也会将其中的内容保存下来。

Embedded System(嵌入式系统)

内建或集成到器件上的一种特殊功能计算机。用于控制、监控和协助运行。所有嵌入式系统均包含计算机,其中最简单的一种为单片微处理器(“芯片”)。可将微处理器进行设计以添加某种功能的ROM软件(“固件”),如PC的ROM BIOS。(定义来源于ChipCenter.com)

Emulation(仿真)

开发时执行安装在仿真存储器中的软件,如同执行安装在单片机中的固件一样。

Emulation Memory(仿真存储器)

仿真器中的程序存储器。

Emulator(仿真器)

进行仿真的硬件。

Emulator System(仿真系统)

MPLAB? ICE仿真系统包含线夹、处理器模块、器件适配器、电缆以及MPLAB?软件。PICMASTER?仿真系统包含线夹、针对不同器件的不同探针、电缆以及MPLAB?软件。

楼主:
EPROM

电可编程只读存储器。该存储器能够在线编程。要擦除它必须将其置于紫外线下。

Event(事件)

说明一个总线循环,包括地址、数据、通过次数、外部输入、循环类型(取指,R/W)及时间戳等。用事件来描述触发器和断点。

Executable Code(可执行代码)

见Hex Code(十六进制代码)。

Export(引出)

将数据以标准格式从MPLAB? IDE中传送出来。

Expressions(表达式)

表达式用于MPASM?汇编器源代码行的操作数字段,包含常量、符号或由算术运算符分隔的常量和符号的任意组合。每个常量或符号均前置正负号以表示表达式的正负。

External RAM (外部RAM,仅限PIC17CXXX和PIC18CXXX器件)

非片上读/写存储器。

EXTRC

外部阻容(RC)。有些器件具备允许来自外部RC时钟的器件振荡器选项。与一些器件上的RC模式相同。

Flash(闪速)

EEPROM的一种类型,数据被逐个区块擦除而不是逐个字节擦除。

FLASH Memory(闪存)

这种存储器能够在线编程和擦除。存储器的编程技术在功能上与EEPROM存储器几乎相同。

FOSC

器件振荡器的频率。

File Registers(文件寄存器)

片上通用和特殊功能寄存器。

GIO

通用输入/输出。

GPIO

通用输入/输出。

GPR

通用寄存器(RAM)。可用于存储动态程序变量的那部分数据存储器。

Harvard Architecture(哈佛结构)

在哈佛结构中,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是相互隔离的。它使对数据存储器和程序存储器的访问可同时进行,提高了器件的性能。PICmicro?器件采用哈佛结构。

Hex Code(十六进制代码)

将源代码汇编或编译成标准十六进制格式代码的可执行指令,也称可执行码或机器码。十六进制代码被保存在hex file(十六进制文件)中。

Hex File(十六进制文件)

一种ASCII文件,包含适合进行器件编程的十六进制地址和值(十六进制代码)。本格式可由器件编程器读取。

High Level Language(高级语言)

与汇编代码相比,用于编写程序的高级语言对处理器进行了更高水平的提取。高级语言(如C语言)利用编译器将语句译成目标处理器能够处理的机器指令。

Holding Capacitor(保持电容)

这是模拟数字(A/D)模块中的一个电容,它在转换开始时“保持”模拟输入电平。信号采集期间,保持电容被模拟输入引脚充电/放电。转换开始时,保持电容从模拟输入端断开并将该电压“保持”以进行A/D转换。

HS (High Speed,高速)

高速。是器件振荡模式的一种。应调整振荡电路以支持高频运行。目前它支持4 MHz至25 MHz的运行频率。

I2C?

内部互联电路。这是一种双线通讯接口。它是“SSP”和“MSSP”模块模式的特性之一。

ICD

在线调试器。MPLAB? ICD是Microchip公司针对PIC16F87X器件的在线调试器。MPLAB? ICD在MPLAB? IDE下使用。

ICE

在线仿真器。MPLAB? ICE是Mcrochip公司的在线仿真器,在MPLAB? IDE下使用。

IDE

集成开发环境。是一种具备多种功能的固件开发应用程序。MPLAB? IDE在Windows?应用程序上集成了编译器、汇编器、项目管理器、编辑器、调试器、模拟器以及一系列其它工具。进行应用开发的用户可无须离开 MPLAB? IDE桌面即可编写代码、编译、调试和测试应用。

Identifier(标识符)

函数或变量的名称。

Import(引入)

将数据从外部信号源传送进MPLAB? IDE,如数据可来自一个十六进制文件。

Indirect Addressing(间接寻址)

当指令中不包含数据存储器地址时,指令在INDF地址执行,从而使数据存储器地址成为FSR寄存器中的值。指令的执行将总是访问FSR寄存器所指向地址的数据。

Initialized Data(初始数据)

由初始值定义的数据。在C语言中,int myVar=5; 定义的变量将驻留在初始数据区中。

Instruction Bus(指令总线)

用于将指令字从程序存储器传送进CPU的总线。

Instruction Cycle(指令周期)

指令执行的事件。有四种事件,分别描述为:解码,读取,执行和写入。指令并不同时执行所有事件。欲了解指令周期期间的操作,请查看每条指令的有关说明。四个外部时钟(TOSC)组成一个指令周期(TCY)。

Instruction Fetch(取指令)

在哈佛结构下,欲执行一条指令时,下一个程序存储器中的地址将被“取出”,并在当前指令执行完毕时立即被解码。

Interrupt(中断)

向CPU发出的信号,迫使程序流程进入中断矢量地址(程序存储器中的04h)。程序流程改变前,程序计数器中的内容被迫进入硬件堆栈,从而使程序执行返回中断点。

INTRC

内部阻容(RC)。有些器件具备允许时钟来自内部RC电路的器件振荡器选项。

KEELOQ?

KEELOQ?是一种专利跳码技术。Microchip的KEELOQ?产品为单向传输提供了一种数据加密方法,即使按下同一按钮发送的代码也各不相同。

LCD

液晶显示器。用于为系统提供状态显示。它可能需要定制LCD玻璃的规格。

LED

发光二极管。用于为系统提供状态显示。

Librarian(库管理员)

一种创建和操纵库的语言工具。MPLIB?是Microchip的库管理员。

Library(库)

库是可重新定位的目标模块的集合。将多个源文件编译成目标文件,然后用库管理员将各个目标文件结合成一个库文件即可创建一个库。可将一个库与多个目标模块和其它库链接形成可执行代码。

LIN Protocol Specification(LIN协议规范)

是一种低成本、短距离的低速网络,设计用于传输开关设置的变化并响应开关变化。应用于大量汽车子系统中。

Link(链接)

是链接器所做的事。见Linker(链接器)。

Linker(链接器)

一种将目标文件和库相结合以创建可执行代码的语言工具。链接操作由Microchip的链接器MPLINK? LINKER来完成。

Linker Script Files(链接器脚本文件)

链接器脚本文件是MPLINK?链接器的命令文件(.LKR)。用来定义链接器选项和描述目标平台的现有存储器。

Literal(常数)

是嵌入在一个指令字中的常数值。

Listing File(列表文件)

列表文件指的是一个ASCII文本文件,它将源文件中遇到的每条C语言源代码语句、汇编指令、MPASM?汇编指令或宏生成机器码后罗列出来。

Logic Probes(逻辑探针)

多达14根逻辑探针连接在仿真器上。逻辑探针提供外部引线输入、触发器输出信号、+5V电平以及一个共用的地。

Long Word Instruction(长字指令)

将所有所需信息(运算符和数据)嵌入于一个单字的指令字中。可确保每条指令均在一个单指令周期中被访问和执行。

LP

是器件振荡模式的一种。用于低频操作,允许振荡器调整到低功耗。运行频率最高达200 kHz。

LSb (或LSB)

最低有效位。

Machine cycle(机器周期)

是一个将器件时钟划分为单位时间的概念。对于PICmicro?器件,该单位时间是器件振荡器的4倍(4TOSC),也称TCY。

Machine Code(机器码)

可以是目标代码或可执行代码。

Macro(宏)

是指在源代码中遇到宏名称时,汇编代码中所包含的汇编器指令的集合。宏在使用前必须进行定义,不允许向前引用宏。

Master Synchronous Serial PORT(主同步串行端口)

MSSP有两种运行功能。一个是“串行外设接口(SPI?)功能,另一个是内部互联电路(I2C)。I2C功能支持硬件主控和从动功能。

MCU

单片机。是微控制器的缩写,也称mC。

Memory Models(存储器模型)

基于器件存储器(RAM/ROM)大小和结构的库及/或目标文件的版本。

Microcontroller(单片机)

一种高度集成的包含控制器所有组件的芯片。通常它包括CPU、RAM、某种ROM、I/O端口以及定时器。与同样包含这些组件的通用计算机不同,单片机是为非常具体的任务,即控制某个具体系统的任务而设计的。因此,器件被简化和缩小,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

MIPS

这是一个单位,用来表示处理器执行指令的速度。

Mnemonics(助记符)

直接译成机器码的指令。助记符用于为单片机上的程序存储器或数据存储器进行算术和逻辑运算。也可将数据移入/移出寄存器和存储器并改变程序执行流程。也称Opcodes(操作码)。

MPASM? Assembler(MPASM?汇编器)

Microchip Technology公司的可重定位宏汇编器。MPASM?是一种基于DOS或Windows的PC应用软件,为Microchip公司的 PICmicro?单片机系统提供汇编语言代码的开发平台。一般地,MPASM?汇编器是指包括宏汇编器和实用功能在内的整个开发平台。

MPLAB? CXX

指MPLAB? C17和MPLAB? C18 C编译器。

MPLAB? ICD

Microchip公司针对PIC16F87X器件的在线调试器。MPLAB? ICD在MPLAB? IDE下使用。MPLAB? ICD系统包含模块、主机、演示板(可选)、电缆和MPLAB?软件。

MPLAB? ICE

Microchip公司的在线仿真器,在MPLAB? IDE下使用。

MPLAB? IDE

是支持IDE并带有编辑器、项目管理器以及仿真器/模拟器和调试器在内的软件名称。MPLAB?软件安装在PC主机上。其可执行文件名为MPLAB.EXE。MPLAB.EXE可调用许多其它文件。

MPLAB? SIM

网友A:
楼主相当辛苦啊,拜读!

网友B:
好东西,能复制就是好,下载就麻烦多了

网友C:
辛苦辛苦,内容很有用:victory:

网友D:
好厉害啊,楼主继续努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