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变电磁铁的动作速度?

楼主(2009-10-08):
请问各位高手,我有一直流线圈控制直线行程的一装置,我要如何做才能提高其动作的速度?也就是如何缩短我发出动作指令到它完成动作的时间.它的动作反应速度和那些因素有关?谢谢!

网友A:
换电磁铁

楼主:
我听说有一种快速电磁动作装置,不知是何原理!

楼主:
谢谢二楼的!我是想寻找一种快速的电磁动作装置的解决方法.不是说因为它磁铁不行.

网友:
高压动作,低压保持

网友B:
力学中说,物体获得的加速度和其质量成反比,和其受到的力成正比.
电学中说,通电导线在磁场中受的力,与电流及长度成正比,但绕成电感的话,电流增长随时间成正比增长.

网友C:
电铃原理,可调整动作距离

网友D:
快速动作是可行的,加大驱动的输出力矩与执行机构的质量比即可,同时要提高控制环的瞬态响应

网友:
条件允许用气缸会简单很多的,虽然电磁阀里也是有个电磁铁,但气缸的速度比电磁铁快很多,控制电流也小很多

网友E:
可惜俺不在现场,
俺处理此类机电一体问题比较拿手,
依据楼主所述情况,应该是比较好办。
要点楼上已说,看你现场如何操作了

网友:
现在的车间都有空压机了,那玩意又不贵,便宜的好像就三四百块钱,传统的液压,电磁铁,凸轮之类的机构在很多地方都被气动替代了

楼主:
只要用到气,那时差的不稳定可能性就大了.我是想有绝对的快速.楼上说高压起动,低压维持.这思路我想也是现行较好的一种吧.现在做产品,都追求高效率和高精度,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对控制动作的提速是最有效的方法.

楼主:
还有就是,气动元件,用在高真空室内,使用就没有那么方便了.因为有个动态的密封问题!

网友F:
是的,5楼是解决问题的简单方法,加大驱动力当然会缩短时间;
但最正确的方法还是要设计合理的结构

——“动作速度”实际上还是加速度和行程的简单公式,而加速度会由什么决定呢?

网友:
气动可靠性很高的,速度也是不容置疑的,唯一不方便的是你这个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