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测量负温度时迁移所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10-08):
简单说明一下,LM35测量负温度,由于加入了-5V的电压使得LM35工作在双电源模式,即可测量出负温度,那么LM35_INPUT的电压是负电压,所以我在后面加入R26,R28和+5V电压作为负电压迁移,把它迁到正电压,理论上应该是没问题的。可实际我把LM35放进-5℃的环境中,LM35_INPUT输出的不是负电压,却是+5℃时的电压,于是我把R26拿掉,此时LM35_INPUT输出的是-5℃的电压,即负电压。那么之前我的负电压迁移方法就行不通了,我怀疑是迁移电路的电流影响了传感器LM35内部的电流大小,从而导致负温度输出正电压,请大家分析下是否是这么个情况,就这个迁移电路还有的救吗?

网友A:
双电源直接连接,造成电路失常。建议线性光耦转换。估计成本提高一些。

网友B:
呵呵,根本不要救了,LM35太古老了,本身就贵,而且还要双电源供电。

推荐你看看MCHP的TC1047A这个电压型的温度传感器,单5V供电免除双电源麻烦,而且本身也比LM35便宜多了。。。

网友C:
TC1047A 多少银子一个?

网友B:
印象中3元多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LM35双电源供电测量负温度是没有问题的,LM35的数据手册里面有测试的数据,我的问题是出现在负电压迁移电路上,一旦这个电路加上去就会出现上述的问题,拿掉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yewuyi,你的方案很好,我看了下TC1047A,我用这个传感器后,电路板根本不用改,只要把相关的电阻拿掉即可,而且我的程序需要改动的也不是太大,在此thank you very much,不错还是希望你看看LM35的手册帮我分析下我这个电路,看能不能找出问题的原因,以及改如何补救。sorry to trouble you and everybo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