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关于数字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09-10-08):
我要做这样一个系统,我要处理的信号是23Hz,当我检测到这个频率的信号的时候,我的机器就报警,如果机器检测的是其它频率的信号,就不报警,误差要做到1Hz,用数字滤波器可以吗?哪种数字滤波器适合这样的系统呢?

网友A:
不如用LC谐振

网友A:
不过LC实现23Hz需要大电感电容,哈哈

可以用个频率计,CPLD或者FPGA

数字滤波也要消耗很多资源

网友B:
MATLAB设计一个带通滤波器,FIR IIR结构的都应该可以, IIR需要的阶数比较少
但是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 噪声型号的频谱很宽,滤波同样会滤出限制带宽内的信号,所以估计还得加一定的门限比较限制

网友C:
这么精确的频率

楼主:
用lm567效果怎么样

网友D:
数字滤波器不行吧?这么精确的频率!用带通也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