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特基的正向导通电压是随电流变化而变化吗?

楼主(2009-10-08):
看了一个肖特基二极管的资料,上面介绍其正向导通电压是这样描述的:

当电流为1A时,正向导通电压为:440mV
当电流为500mA时,正向导通电压为:380mV

那么:如果电流是200mA时,正向导通电压是否为300mV(比方)?
        如果电流是10mA时,正向导通电压是否就为50mV(依然是比方)??

有没有一个变化极限呢?

网友A:
当然压降随电流变化而变化。
大体上是指数关系,教材里一般都有硅二极管压降-电流关系曲线,萧特基二极管曲线与硅二极管曲线相似。

网友B:
随便找个二极管的手册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