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度很高的DC10.0000V基准电压的方案!

楼主(2009-10-08):
做个可以校准万用表的基准电压!
   大家采用什么方案可以做到精度很高的DC10.0000V基准电压的方案!

网友A:
精确到十万分之一, 这已经是一级试验校准源水平了,整个深圳估计不超过10台,

Fluke 的F5700A, 732卖多少知道吗?  桌子那么大一台

网友A:
舍得花钱,就去买原电池和电位差计,凑合着用,不过原电池电压不是10V的

网友B:
什么万用表需要这么高的基准来校验?

网友A:
估计是做精度20ppm的6位半台式三用表, 新家伙得万把块

楼主:
呵呵,难道就没有比较好的方案吗?
没有人敢拿出方案,还是就没有哦??
呵呵

网友B:
3楼不是说过了么?没有看见?

楼主:
看到了,这种方案不是10V的

楼主:
找到的一个图片

网友A:
你这台只是35ppm/年的,所谓的6位半,只是分辩率,并不是精度

10ppm/年的精度, 就算是原电池,也需要有恒温装置 而且不能直接测量,需要配合电位差计

网友B:
9楼图中,好像后面是电压表,前面是电源。就凭图中的工艺,精度肯定达不到。

标准电池当然没有10.0000V的。

网友C:
搜一下超级基准源“LTZ1000”你就知道要准备些什么东西了……

楼主:
我似乎明白了,精度和分辨率了!
这个图,就是超级基准源“LTZ1000

网友D(2009-11-25):
基准的主要指标是年稳,一般商品的在1ppm到3ppm之间。楼主的要求应该是10ppm的,可以做到。
一般采用LTZ1000ACH,或者用LTFLU,先做出7V的基准,然后再转成10V。

可以查找“DIY 电压基准”。

网友E:
LZ去翻08年7月还是8月的无线电
里面有讲怎么用LTZ1000多超级基准

网友F:
多年前在www.hellocq.com就看到高人搞这个。如果不是为了爱好,去这个网站买一个吧。记得当年是为了搞一个高精度数据采集查资料的时候看到的。当时寻找小ppm的基准。不过这个玩意需要预热,武器上不能用。最后放弃了。你自己搞,不说别的,好的电阻供货渠道就很麻烦。还有,你到哪去拿仪器来标定你做的东西?

网友E:
多年前在www.hellocq.com就看到高人搞这个。如果不是为了爱好,去这个网站买一个吧。记得当年是为了搞一个高精度数据采集查资料的时候看到的。当时寻找小ppm的基准。不过这个玩意需要预热,武器上不能用。最后放弃了 ...
引用 网友F:

楼上也逛hellocq啊,呵呵07年就看到bg2vo在捣鼓基准了,东西很赞

网友G(2010-01-08):
想要电压基准,有钱的话首选LTZ1000A,10的负6次方,现在基本上好的仪器里面都用的它!航空也用它!稳定性高的可怕!56美金一个官网报价,退而求其次是LM399或者凌特的3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