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扩展的方法

楼主(2009-10-08):
请问各位大虾IO口不够了如何进行扩展比较好,大概要扩展20个,各个io都可以作为继电器控制用

网友A:
595  4094

网友B(2010-02-22):
什么回答啊:o

网友C:
可以看看TI的PCF8574或类似的片子,IIC接口。MICROCHIP也有类似产品。

网友D:
应该只是O口,3片74HC595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