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电压或电流变化 说明什么问题?

楼主(2009-10-08):
设计的开关电源在工作时带动负载(由控制电路控制的步进电机),有15%不良电源板,在负载两端并电压表,电路中串电流表检测,如果电压或电流变化,请问说明什么问题?

网友A:
什么问题也不能说明。天知道你的负载有什么变化?

网友B:
请问开关电源里TOP227在开机时为什么会爆炸???

楼主:
问题补充:步进电机工作时,有时会失步,是因为电源引起的...

请问,该如何解决?

楼主:
回三楼,可能是电源上电瞬间的冲击造成的,那个TOP227也许是不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