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请教大家一个protel99se的小问题

楼主(2009-10-08):
有一个四张原理图生成的pcb图,我想在其中的一张原理图上做一些改动,又不想破坏原来的pcb图,只想在pcb图上改原理图上改动过的地方,我是这样的:Design-UpdatePCB然后excute,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为什么出来的改动点有那么多,是不是因为update只看一张原理图而不是四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改了一下(互换)一张图上面的TXD和RXD,因为原先这个地方画错了,但是excute之后pcb上面只是把TXD和RXD的标号互换了,并没有提示原先的这两条线连线错误,这是咋回事?我是新手,这也是我的第一个贴,希望前辈们帮我一下,先谢过啦!

网友A:
你所谓的4张原理图是层次原理图吗?如果是,是否有总图?
Update PCB的时候,选项勾对了吗?
你的问题二取决于问题一的原因。

楼主:
先谢了,四张图是同一块板子上的不同部分,不是层次图,update时参照一些教程只有Update compone
ent foot和Generate net class from all busses in project打了对勾,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如果点preview changes可以删掉多余的改动点,但是那样太麻烦,而且还是解决不了上面说的第二个问题。

楼主:
请大家多帮忙给些建议啊,先谢谢啦!

网友B:
就换了下TXD与RXD直接改PCB不就完了

如果更新PCB的话会弹出对话框的就只选你想改的就行了

楼主:
我改了pcb图上的焊盘标号改好了,但是如果不是直接在pcb上改动而是更新pcb图的话还是只把pcb图上面的TXD和RXD的标号互换了,并没有提示两条线连线错误,还是不明白怎么回事,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如果不想改原理图而直接在pcb上删元件可以吗?我在原理图上删掉一个电阻再更新原理图,在preview changes里面没有去掉电阻的操作,这是为何?